WINCC与300PLC通讯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本人由于需要调试,需让笔记本与S7-300PLC连接,通过MPI适配器让STEP7连接PLC成功,但却始终无法让STEP7与连接wincc,而在用PLCSIM时连接成功,没有问题,请问wincc支持RS232串口连接s7-300吗?可以的话,改如何正确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A:
S7能连上,WINCC不会有什么问题,检查你S7和WINCC的连接设置是否正确,检查传输率是否正确。

网友B:
(1)wincc通讯设置不对,(2)MPI适配器是原装的吗?,现在都用USB了,老式com的已经淘汰了.推荐大连德嘉国际的 pc adapter usb , www.dl-winbest.cn

网友C:
我记得西门子的通讯口的都是485的,不管MPI还是DP,但可以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D:
链接Wincc的同时请将你的Step7软件关闭。

网友E:
曾经有一个价格很好的渠道,站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当你四处调货时才后悔莫及,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我的电话:15817752475.如果要谈一个合作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低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 欧姆龙PLC电缆 :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附件产品:总线连接器 OBA41 OBB41 OBA12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 DIN导轨 总线电缆。CP5611卡
本公司现货供应PROFIBUS总线电缆6XV1830-0EH10 6XV1830-3EH10 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F:
可以先看看STEP7里面要给WINCC调用的参数是否已经共享了,然后看看WINCC的通讯设置就应该没问题了。可以多试试,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