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FPO--C32,PLC与AOGT3100B触摸屏通讯请帮助。

楼主(2009-08-07):
大家有简单的例子吗??

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论坛有点冷。。。。。。。。。。。

网友A:
呵呵;直接用RS232就行了;

只要电缆接对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要软件里选取的型号是松下FP;电缆接对就能通讯上;

当然GT人机的型号要选RS232型的;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

今天下午又看了一遍手册,还是没能明白。

楼主:
PLC和触摸屏应该怎样接线呢,直接用PLC上的圆形编程口,与触摸屏上的圆形编程口,连接就行了吗?

光给PLC编程就可以了吗?

谢谢。

楼主:
请大家给帮助。。。................

楼主:
能给说一个简单的,启保停的程序,在触摸屏上实现。

楼主:
请求帮助。。。。。。。。。。。。。。。。

网友B:
你如果有人机界面和说明书,直接试验不行吗

楼主:
光有PLC的编程手册,看了几遍也没弄明白。

触摸屏的手册没有。

能给提供个例子吗????????????

谢谢。

网友C:
花点时间做个实验就行了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
请问怎样做实验?????????????

楼主:
刚下了一个,可编程显示器GT32的技术手册。

等看完手册再试试。

还希望大家能给帮忙。

谢谢。

网友D:
你最好找到显示器的手册,查一下怎样连接PLC

网友D:
你那个屏幕是不是12864做的,只能显示没没有触摸板吧

楼主:
有触摸板,触摸屏是松下的GT30.

网友E(2009-09-08):
多看看说明书。松下的产品通讯都是232对232。找好对应角的连线就好了!

网友F(2011-09-01):
PLC后面还有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