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VF-E 2.2KW 变频器 P N 之间打火原因

楼主(2009-08-07):
各位大虾帮帮忙,我有一台台达E系列2.2KWW的变频器,原本是整流模块烧毁,换上新的模块之后一上电,发现P+极跟N极之间有火花迹象,该变频器的四个电容是另外制在一个板子上面得(此版光有电容,连分压电阻都没有),此板跟主回路板是平行的,之间的间隔不到1.5CM,打火的地方正是电容的P+极跟模块的N极,求各位大虾解读到底是何原因?

楼主:
受潮之后吹干了可以吗?是否破坏了是否也会引起电路打火花?

网友A:
(此版光有电容,连分压电阻都没有),是不是220V的变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