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C7062K怎么设置把历史数据存到U盘上?

楼主(2009-08-07):
请教,怎么把历史数据存到U盘上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函数!ExportHisDataToCSV将历史数据导进u盘!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能直接指定保存路径为U盘吗?

网友B:
不行,原因待 昆仑客服解答

网友C:
好像是可以,有个!transtousb的函数,你找找帮助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A:
我所说的函数本身就可以直接将数据导进U盘的,路径为USBharddisk

网友D:
通过函数实现是把存盘的数据导到U盘上,导出的文件可以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的。直接存到U盘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客户这么用,U盘是一个即插设备,工业现场的震动可能把U盘震松,数据不能保存导致数据的丢失。把U盘用在工业现场,有的工人不懂,把U盘自己拿回家用,这样也导致数据的丢失。

网友B:
那么请问如何使用才好?因为只有64m就太小了

网友A:
定期将数据导出,比如说一个礼拜导出一次,随导随拔即可!

网友E(2009-11-17):
可不可以做大,能存储1年的数据,

网友F(2013-09-15):
!transtousb     这个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