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编程时可不可以不用百分号和X?

楼主(2009-08-07):
现在刚开始使用和利时的PLC,功能还可以,就是编程有点麻烦,每一个点都要写加%和X,感觉太麻烦了,输入点就写I0.0、I0.1之类的多好,为什么非得写成%IX0.0,%IX呢?现在用惯了三菱的PLC了,编程过程中放眼望去全部是..X..,感觉有点像是三菱的输入点,感觉不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不要%和X呢?

另外就是分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就像语句表中的MPS、MRD和MPP之类的指令,不知道如何编写,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和利时的 G3 系列小型PLC 啊,这个应该是去不掉的,这是编辑器和编译器决定的,你去了怎么编译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欧式 PLC  的语法习惯, 你看看施耐德的  PLC  指令和这个类似;

还有你说  分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和利时 的编程软件 支持 ST 文本编程啊,你可以用 ST 文本就很简单了嘛!

ST  文本已经用的人很多了吧! 通过 IEC  ???? (标准号什么来着,忘了 ) 标准化的语言,类似与 ANSI 对C 的标准化一样;

不管你用什么PLC 只要支持  ST文本编程语法就都是一样的;

ST 文本很像 Pascal 语言风格,你要是了解 Pascal 语言的话,那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支持 IF THEN   END_IF;   WHILE DO,  FOR  TO  DO  END_FOR;   等典型的判断 和循环语句!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和利时的 G3 系列小型PLC 啊,这个应该是去不掉的,这是编辑器和编译器决定的,你去了怎么编译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欧式 PLC  的语法习惯, 你看看施耐德的  PLC  指令和这个类似;

还有你说  分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和利时 的编程软件 支持 ST 文本编程啊,你可以用 ST 文本就很简单了嘛!

ST  文本已经用的人很多了吧! 通过 IEC  ???? (标准号什么来着,忘了 ) 标准化的语言,类似与 ANSI 对C 的标准化一样;

不管你用什么PLC 只要支持  ST文本编程语法就都是一样的;

ST 文本很像 Pascal 语言风格,你要是了解 Pascal 语言的话,那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支持 IF THEN   END_IF;   WHILE DO,  FOR  TO  DO  END_FOR;   等典型的判断 和循环语句!很好用的;

呵呵,还真没有用过ST文本编程,准备学习一下,呵呵。

那和利时的梯形图有没有分支程序呢?

看来楼上的仁兄技术挺好,向你学习了,呵呵。设你为最佳!

网友A:
不客气,大家彼此彼此,我从来不认为我比人家强之类的,也许你对其他的PLC很很精通啊!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你说的“梯形图分支程序”,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想说 用JMP跳转等指令,

你要用梯形图做分支程序设计的话,用普通的 LD  ,LDN等指令不就行了,

建议把要设计的分支程序,分别设计成几个功能块,然后用简单的LD使能有条件调用(类似有条件转移)即可;

功能块的好处是调理清晰!

网友B:
其实这点和利时做的不如凯迪恩PLC的编程软件!凯迪恩PLC的编程软件%是自动输入的,不用我们输入了,很方便!听说和利时推LE运动控制PLC,不知什么时侯可以上世???

网友C:
%是必须的,意味着你是地址寻址方式,X代表你是以“位”为单位

楼主:
可是三菱的PLC就不用了,编写和查看都很简单明了啊!如果每次都写%,那统一不用了怎么样呢?

还有4楼说的运动控制PLC,我也期待中,现在运动控制用的越来越多了,不过目前的PLC实现这个功能还是有点费力的,呵呵。赶紧出运动控制型的PLC啊!最好有电子凸轮指令的,哈哈。

网友D:
%這樣的方式是IEC61131-3標準規范。

三菱你需要使用符合IEC61131規范的GX IEC Developer~~IEC61131強調了符號編程的重要性,如果不使用,那么編譯器無法理解IX0.0.0是一個地址還是一個符號。

Good Luck

网友E(2009-11-28):
在全局变量里面用变量定义好,用的时候就不用每次都输地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全局变量里面用变量定义好,用的时候就不用每次都输地址了

而且有些中间变量是不需要输地址的,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