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的单轴,多轴控制

楼主(2009-08-07):
伺服驱动的单轴,多轴控制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一台伺服驱动可以进行多轴控制吗?

网友A:
要配多轴伺服驱动器,有电源单元,母板两大块。给你弄个图片。日本山洋伺服系统,QQ:38485284

网友B:
一台伺服如果有多个驱动也可以推多个电机,欧系共直流母线的伺服模块中,功率等级小的,多采用一个驱动模块配两套驱动的模式,典型的有西门子的611D,日系数控专用伺服中,Fanuc,三菱也都是如此。在紧凑型设计中,甚至将2~3个伺服+1个主轴做在一个驱动器箱体中。

山洋的R系列多轴伺服在日系通用伺服中就有一定的开创性,但只能支持脉冲指令,据说也许会采用EtherCAT和Sercos III接口。

采用共背板设计的还有lenze的9400系列伺服。

网友A:
哇,崇拜楼上的,还要学好多

网友C(2009-10-08):
请教山洋的伺服电机会不会在脉冲发完电机没有动完的情况

网友B:
三洋如何不详,从伺服原理看,位置模式下多少总会存在随动误差,高速下犹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