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脑采用什麽样的通讯比较好

楼主(2009-08-07):
变频器与电脑采用什麽样的通讯比较好,我想通过电脑控制变频器

楼主:
怎摸没有人给个建议呀,郁闷?????????????????????

网友A:
DP通讯比较可靠 485比较经济

楼主:
一般这样的通讯模块要多少钱

楼主:
232转485的模块已经买回来了,不知以下该怎样做

网友B:
把转换口插在电脑上,然后从485端两根线接到变频器上。用串口调试程序,按说明书上的例子试就可以了

楼主(2009-09-09):
用串口调试程序,按说明书上的例子试就可以了.你讲的说明书是变频器的吗?可是我没有见到相关的介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