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通讯问题请教+讨论

楼主(2009-08-07):
状况是这样的,S7-200 CPU 226,

采用200做从站模式

但是在用modscan32测试时,一点反应也没有,同时port0还能上下载程序(当然是不在占用电脑串口的情况下),电脑端用的是研华RS232转RS485串口卡,可是按照说明如果上电初始化程序之后port0应该不能通讯micro -win.
请大家讨论帮忙,当然通讯端口设置什么的应该没问题的,我一样的设置和micro-win通讯没问题。
可能说的不是很具体,有疑问提出来我会补充。
谢谢!……

楼主:
哥们,没人帮我啊。……—

楼主:
帮帮忙啊!dajia

网友A:
把Mbus_slave的使能信号换sm0.0试试。
同时mbus_init的done和error换m10.1和mb10试试

楼主:
上楼说的,应该没什么改善,sm0.0这个我测试过,后面说的m10.1和mb10应该无关痛痒。

不过谢谢你 ,同时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modscan32作为modbus模拟器的时候支持485和422吗

?还是没关系,这个问题按理说没关系,好像回顾起来,我之前好像也撞到这方面问题,但当时没太在意,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示。

网友B:
dustya 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

你把两个EN端都改成SM0.0  然后地址不要重叠

网友C(2009-12-28):
先用一个MODBUS软件走一下!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D:
SM0.1更改一下,使初始化时间长点

SM0.7更改成SM0.0

网友E:
226有两个通讯口PORT0和port1,你定义modbus从的时候应该是选了另外一个口,不然运行后使用的端口用PPI是通不上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口使用PPI连一下试试,通不上就对了。

网友F:
最好把从站设置程序写到MAIN(OB1)中。

网友G:
sm0.7接通的要求是开关位于term位置

网友H:
地址可能有问题。把sm0.7改成sm0.1

楼主(2013-02-22):
后来搞通了, 具体我又记不清楚了, 应该是一个触发问题, 如果在做类似事情的朋友, 有需要可和我沟通,17505756@qq.com.

目前还是一知半解, 不过这个程序已经通了用在项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