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EXCEL报表时只能导出100条数据,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07):
导出EXCEL报表时只能导出100条数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EXCEL报表输出构件的属性设置中的“数据输出”属性,一栏中有一个选择按行处理还是按列处理,客户选择了按行处理设置行数为100,将此处设置为自己需要的行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