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变频器怎么能同步调速

楼主(2009-08-07):
两只变频器怎么能同步调速?只用一只电位器 , 请教各师傅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讨论过,楼主可以先搜索一下。

我记得最简单的办法是:电位器采用双联电位器,就是两个电位器同一个调整杆。

再不就是用4~20mA电流信号同时送两台变频器去控制转速。

网友B:
楼主:你可以利用变频器的主从控制啊!

网友C:
2楼说的对。顶!!!!!!!!!!!!!!

网友D:
用主从控制好了.这样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