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产PLC

楼主(2009-08-07):
国内的好多仪表的质量令我对国产的PLC望而生畏,一直用国外品牌的PLC(但我很少用日本的,因为我从骨子里认为日本人不安好心),看着国内一家家的PLC生产商横空出世,斗胆试用,这次试用南大傲拓大PLC,,硬件不错,赞一下,同时想知道国内还有那家的PLC比较好,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国内的好多仪表的质量令我对国产的PLC望而生畏,一直用国外品牌的PLC(但我很少用日本的,因为我从骨子里认为日本人不安好心),看着国内一家家的PLC生产商横空出世,斗胆试用,这次试用南大傲拓大PLC,,硬件不错,赞一下,同时想知道国内还有那家的PLC比较好,同仁推荐一下,如果那家PLC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烦请给份资料,谢谢

网友A:
     我推荐和利时的PLC!感觉到软件编程与硬件质量方面都还行的!

网友B:
推荐上海正航PLC,价格实惠,性能出众,选择余地大。拥有A5 (性价比高)和驰恩(完全兼容S7-200)两个系列产品。

网友C(2010-04-30):
广州市泰德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是专业从事逻辑控制和网络通讯设备研制应用的技术型企业.目前公司完全自主研发V系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使用梯形图编辑软件方面使用,可在公司网站下载最新版本。在可编程控制器方面,可根据客户实际的技术要求为客户量身定做高性价比的产品!
可在控制器上实现以下接口:
1. PT100/PT1000传感器接口
2.NTC 10K/100K传感器接口
3. 直流0~10V信号输入接口
4. 直流4~20mA信号输入接口

5. 0~2500 欧姆电阻测量接口
6. 直流0~10V信号输出接口等等 …
可在控制器上实现以下功能:
PID控制, PWM输出,高速计数接口, LCM液晶显示, 时间事件控制等在协议层转换器方面等等
在网络通讯方面,MODBUS总线产品均实现了协议层转换功能,将其他工控设备规约转成标准MODBUS,彻底解决不同设备间的通讯问题。
1.Ethernet(TCP/IP, SNMP, HTTP, SMTP, ModBus TCP…),

2.ModBus(RTU, ASCII),

3.ProfiBus DP,

4.BACnet MS/TP,

5.PLC, UPS, 仪器仪表, 精密空调等其它设备。

广州市泰德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手机: 15013325152
电话: 020-87045884
网址: www.inlce.com
www.tidsom.com
邮箱: inlce@126.com
QQ: 871987791

网友D:
http://www.co-trust.com  13338604747  伏

网友E(2010-06-28):
汇川的PLC也还可以

网友F:
台湾永宏不错!质量好,性能稳定,编辑方便!性价比搞,产品齐全!

网友G:
PLC 属于敏感设备哦。电压的波动很容易造成PLC的停止。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品牌,对电压骤降骤升都是很敏感的。我们公司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EPSolutions上海捷实。代理美国索奇科技的DySC等电压暂降处理设备。需要的话联系021-32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