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吸合正反转用的接触器怎么才可以长时间用?

楼主(2009-08-07):
频繁吸合正反转用的接触器怎么才可以长时间用?我司用的正反转接触器一天吸合上万次?老是烧触头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

网友A:
用无触点开关行不行?

XW:那肯定行啦!——没有触点,不可能再烧触头了。

楼主:
东方  大哥您说的是SSR继电器吧?

XW: 那是可以啊?不过市场上一般的只能控制一组触点的吧? 在说价位也不低吧?

东方: 。。。。。。。。。。。。

网友B:
1、加大接触器的容量,通常所述的容量,是指在AC3的工作状态下,能够通过的电流,也就是正常偶尔启动、停止控制的容量。对于你所述的场合,显然不符合AC3的要求。如果仍然按原来的电流来选,肯定偏小,至少放大2倍。

2、适当延长正、反转换的时间间隔,避免发生电弧短路。

楼主:
在说市场上 质量很难保证  要是击穿的话 不是很危险啊?

网友C:
改CJ10/CJ20系列为CJX系列,加大容量试试,固体继电器触头容量不一定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方  大哥您说的是SSR继电器吧?

XW: 那是可以啊?不过市场上一般的只能控制一组触点的吧? 在说价位也不低吧?

东方: 不是一组的啦,要几组用几组就好了嘛,这里最少可用四个单元的就行了。价位不太清楚呀,去问一问吧。

XW:八成他也没看过。

东方:看不看问题不大吧,再说不差钱……

XW:那成本也要核算呀。

东方:关键是正反转接触器一天吸合上万次不合适!看一看接触器的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
2.1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2.2 周围环境空气温度:-35~+45℃;
2.3 空气湿度最大不超过90%;
2.4 安装面与垂直面最大倾斜角度不大于±5°
2.5 操动电压分为AC220V、380V;
2.6 操动频率:不大于120次/h
2.7 吸合电压:80~110%Us;
2.8 释放电压:20-70%Us
2.9 污染指数3级,安装类别Ⅲ类;
2.10 工作制:不间断工作制。

而用上无触点开关,一秒钟几十次也没有问题呀!

XW:有这么快嘛?

东方:有!正常工作就这么快。——你想,每半周都要通断一次。

lhnaiyou520:在说市场上 质量很难保证 要是击穿的话 不是很危险啊?

东方:您不能在大市场买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时也要符合它的工作条件,就不会击穿啦!

XW:什么条件?

东方: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电压,并留有充分的余地。

王越顶:固体继电器触头容量不一定够

东方:不一定够不怕!你选容量够的就行啦!

XW:人家的意思是没有容量够的。

东方:不会吧!楼主这么频繁工作,电流能有多大?说出来听听,吓不死人吧。有图为证:

XW:这是几单元?

东方:这是三相开关。总共6单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东方  大哥您说的是SSR继电器吧?

XW: 那是可以啊?不过市场上一般的只能控制一组触点的吧? 在说价位也不低吧?

东方: 。。。。。。。。。。。。

价位再高也比天天坏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说市场上 质量很难保证  要是击穿的话 不是很危险啊?

接触器触点沾了不危险?

网友E:
楼主什么设备?一天吸合上万次,平均不到10秒正反转一次?

网友F:
“频繁吸合正反转用的接触器怎么才可以长时间用?我司用的正反转接触器一天吸合上万次?老是烧触头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

这么频繁吸合,使用接触器不合式。还是改用用无触点开关吧。

楼主:
呵呵 看来只有用固态的了  我问了下供应商  向东方说的那种价位大概在300-500  成本有点高

我的负载时2.2KW电机 现在用的是CJ10-20的接触器

老是烧反转接触器的触头

楼主:
电路就是个反接制动  所以要10秒多反转刹车一下

网友G:
楼主看可不可以用变频器试试!

网友H:
你改用B37试一下,

网友I:
同意东方兄意见,你的电机不大,固态的合适

网友J:
现在用的是CJ10-20的接触器,   改为CJX2-32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可不可以用变频器试试!

成本更高啊

网友B:
反接制动?跟我们的一台电机一样,也是反接制动,我们原来的状况比你还要糟,平均每天烧一个。经检查发现正、反转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也就是说有电弧短路。我们将时间间隔适当延长后,运行正常。

网友A:
我的负载时2.2KW电机。

东方:功率不算大呀。如果要节约成本,可以用4个双向可控硅。

供可控硅BTA41-600B,BTA41-600

报价: 7.3元/片  供应商: 深圳市南山区三信制冷电器设备商行

XW:你也做广告啦?

东方:我不认识他。仅仅是有这样的器件。有的还要便宜,3元/片。

网友K:
加几个高频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几个高频电容看看。

我正有这个想法 不知道要加多大的?容量和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负载时2.2KW电机。

东方:功率不算大呀。如果要节约成本,可以用4个双向可控硅。

供可控硅BTA41-600B,BTA41-600

报价: 7.3元/片  供应商: 深圳市南山区三信制冷电器设备商行

XW:你也做广告啦?

东方:我不认识他。仅仅是有这样的器件。有的还要便宜,3元/片。

今天看了下 线切割设备上面用的就是东方大哥说的用4个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设备用了几年也没坏过

但负载很小 只有370W

我现在要用在负载2.2kW上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现在线切割设备的原理是

继电器的常开点串电阻一头接双向可控硅的控制极G1 !!我现在要用多大的电阻呢?

可控硅两端加RC吸收网络!! 我要多大的电容和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制动?跟我们的一台电机一样,也是反接制动,我们原来的状况比你还要糟,平均每天烧一个。经检查发现正、反转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也就是说有电弧短路。我们将时间间隔适当延长后,运行正常。

请问你们后来电路是不是先停机接着反转刹车?加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L:
改变控制方式取消反接制动

网友M:
转换时间加长肯定有效,很长相当于降低频率,一般说来延长0.2秒就够了.看接触器型号了,有的可以达到1200次/h.

网友A:
楼主是很认真的实践家,东方向你学习!

如果真的要用可控硅实现顺倒开关动作,要设计控制电路。东方选用BTA41-600是有条件的,主要考虑成本。如果用固态继电器和PLC控制,可能要昂贵得多。

XW:那你有什么条件就直说吧,是不是要钱?

东方:咱不差钱,是说电路设计要满足一定条件。按照一般的电路不行。

XW:一般电路是怎样的?

东方:六楼是一般电路,PLC可以不用。固态继电器也可以改用双向可控硅,但要6个单元。

XW:四个单元式怎样的电路?

东方:只切换其中两相,可以少用两个单元。

          但要注意,这时的双向可控硅的耐压要高一些,一般要1000V以上。用BTA41-600比较勉强,它只有600V。

XW:那你怎么说它可以呢?

东方:所以说有条件呀!

XW:快说什么条件?

东方:得用6个端子的电动机,正常使用时是Y接法,把它分为三个线圈,一个接A相220V,一个B相220V,还有一个线圈接C相220V。这样能工作吗?

XW:当然可以了,但你怎么倒向呢?

东方:只要把其中个一个线圈的方向颠倒一下就可以啦!

XW:电路呢?

东方:有!

XW:这有什么好处?

东方:这时,BTA41-600的耐压就可以啦!

斑驳、时光

网友(2011-10-13):
这个用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的啊、我们公司有这种利用一个固态控制正反转的,换相电路 互锁都在内部有保护,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下我们、0533-6282966   QQ:1275218721   可以先发些资料看一下。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