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 和ABB ACS6000 通讯(npba-82)

楼主(2009-08-07):
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 遇到通讯建立问题 请教那位大侠 帮小弟看看

S7300和ABB acs6000直接一直没法通讯,不知关键要注意那些方面?

楼主:
那位大侠请指导一下,急!

网友A:
仔细查看通信协议吧! 西门子 把非他生产的东西称为 第三方设备,无非就是通讯协议不同!

楼主:
x西门子的通讯协议还是比较熟悉的,(我采用的是PPO5,通讯地址和设定应该没问题)

现在就是给ABB 发送的东西(如PCD reqest  那个位  按照ABB(NPBA-82 一块通讯ADAPTER) 说明书的设定 好像还是通不起来,hardware online 还是打岔

谢谢 希望那个好心的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B(2011-06-16):
09年的问题,还是回答一下吧。应该用NPBA-02吧,NPBA-82好像是给AC80等控制器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