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用三菱PLC从一百个数个取出最大与最小两数,请各位大虾帮忙?小弟先谢了!

楼主(2009-08-07):
本想用三菱PLC从一百个浮点数中取出最大与最小两数,请各位大虾帮忙?小弟先谢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好象不太容易,不知有没简单的方法

网友B:
欧姆龙好像有专门的指令

三菱没注意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C:
编程吧·可能比较复杂!

网友D:
只要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就不难写出PLC程序。

网友D:
从D200开始存放100个浮点数

网友E:
1.设置两个变量,分别存储最大数和最小数,最大数赋值为0、最小数赋值为该类型变量的最大值;

2.做0到99循环,将要比较的数分别与最大数和最小数比较,如果大于最大数(初值为0),将该数赋给最大数;如果小于最小数,将该数赋给最小数;

3.循环结束,即可取出最大数和最小数。

OK?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于SER 指令

由于浮点数储存格式的原因,SER不能用于浮点数检索。

网友G:
这100个数不是顺序放置的

网友H:
可能要循环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