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IX32是什么公司的软件,那里可以下载?

楼主(2009-08-07):
请问FIX32是什么公司的软件,那里可以下载?

楼主:
有朋友知道么?在线等

网友A:
iFix 早期版本 GE FANUC公司 原来是Intellution公司的产品后来被GE收购,好像网上很难找到下载版本了。

楼主:
网上找不到下载的,急死了,那位朋友可以帮一下忙提供这个软件一用?

网友B(2013-01-10):
我这边只有拷贝版的,但是没能安装成功,网上说不能在硬盘安装,只能用光盘或者软盘

网友C:
建议还是换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