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定时出现过流,何解呢?

楼主(2009-08-07):
变频器不定时出现过流,是一台ABB800132KW的变频器用在水泵上,不定时出现过电流故障,有几个小时,有时几天?何解。。。变频器坏的机率高么?呵呵。。。不知道大家遇到是怎么处理的呢  ?

网友A:
ACS800是最好的变频器,水泵是否有点卡,或有其它问题,可联系我.QQ66061731

楼主:
这种故障不好搞啊。。。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问题,再看看变频器通风散热的情况是否良好

网友C:
需要维修可跟我联系,杭州中金 联系电话15306579253

网友D:
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是否破损。昨天我们也遇到类似故障,现场工程师忙了半天,结果是电缆从地沟走线,因电缆破损,当有人从地沟经过,踩到地沟盖时,压迫电缆,导致短路跳过流保护。

楼主:
嗯 。。。。线的问题不大,在地下室没有人去的,有老鼠?

我看整成 直接转   看一下

以前我换到过510也是这样的。。变频器没有问题。。。换一台电机就没事了   800的比较大  不好整

网友E:
看变频器通风散热的情况是否良好

网友F:
新手,想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变频器应该没事  查外围

网友H:
检查电网电压有无问题,电机参数额定电流设定以及电流极限值是否匹配电机

网友I:
彻底清理变频器,更换散热风扇

quanshunkeji.zw78.com/

网友C:
需要维修了,如果不维修到时候问题更加严重,杭州中金.专业维修变频器,PLC,触摸屏有需要可跟我联系,15306579253

网友J:
偶尔故障最难查,可将外部线路断开,变频器送电,看是否报故障,排除本身故障后,查外围

楼主(2009-09-15):
询问了客户,在停机在起不会影响太大后。。。我用了自动复位!

现在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