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限位开关是接PLC还是定位模块?Q系列

楼主(2009-08-08):
伺服系统的限位开关是接PLC还是定位模块?原点呢?看定位模块也有限位开关的信号输入口。不知该接哪个了?Q系列

网友A:
我们的两个都接了,也就是一根线分成两根分别接到PLC和定位模块

楼主:
用的是三线制的光电开关呢,同时接两个不是很方便,已经接到PLC上去了,就这样算了,

原点信号呢,是接到定位模块的近点狗信号还是接到PLC上再做程序回原位?

网友B:
接定位模块上,如QD75M2定位模块的正面有一个40PIN的接头,1A1、1A2、1A3分别接正极限、负极限、原点信号

网友A:
三根线的光电开关也可以同时接两个的啊,把输出线一分为二就好了

网友C(2009-09-11):
最后这样做了,把限位接PLC,PLC程序直接输出接限位模块,PLC里好向没什么用,只给定位模块用,反正限位后需要报警时也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