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总是提示有故障该怎么办

楼主(2009-08-08):
plc的ok灯总是红色 闪烁,在rslink里提示有可恢复的主要故障 ,可我怎么才能清除了故障呢

网友A:
现用钥匙转动恢复,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断电,

网友A:
能在线不??????????????

网友B:
GO ONLINE 。CLEAR MINOR FAULT.

网友C:
打开程序和PLC联机,在控制器属性里面查看是什么故障,解决故障然后清除故障状态。

网友D:
     你装的通信软件和编程软件是不是一个版本!还有就是你有没有用dh+网,要是用的话。最好要用串口下载一遍后在试试看,我有几次就是这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