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位置锁定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9-08-08):
 最近一直在研究伺服电机在定位完成后,进行位置锁定控制,但总是控制不好,要么锁定力矩不够,要么就是抖动的很厉害,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哪位朋友有没有好的控制方式或经验,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伺服定位控制中速度环和位置环是定位停车平稳和位置精确的两个重要环节。其中速度环和位置环中比例增益的大小影响力矩、响应时间和定位偏差的重要因素。比例增益越大,力矩越大,响应也更快,停车的时候就越抖,位置精确度差。反之力矩小,响应慢。所以参数要设定在最合适的值,一般驱动控制器能自适应比较合理的数值。特殊应用中才需要人为优化该参数。

网友:
锁定力矩不够说明刚性不够,抖动说明增益过大。首先看一下选择电机是否合适, 其次检查驱动器。

不知楼主自己设计伺服还是应用, 如果是应用供应商的伺服,存在两种可能:1.参数没有调好 2 驱动器设计有问题

如果楼主自己设计驱动器,我觉得搂住的设计基本上不是基于电机模型的, 这样的设计很难达到很好的性能。实际上, 基于模型设计的驱动器, 小扭矩的电机都可以在速度环下达到很强的刚度,并且电机不会振动, 位置环下,刚性应该会更强。

网友:
对:critic 关于

伺服定位控制中速度环和位置环是定位停车平稳和位置精确的两个重要环节。其中速度环和位置环中比例增益的大小影响力矩、响应时间和定位偏差的重要因素。比例增益越大,力矩越大,响应也更快,停车的时候就越抖,位置精确度差。反之力矩小,响应慢。所以参数要设定在最合适的值,一般驱动控制器能自适应比较合理的数值。特殊应用中才需要人为优化该参数。

内容的回复:

这一切都有理论上的计算,完全可以达到定位准确、电机不振、刚性很强

网友B:
适当设定速度环积分增益可以提高位置环静刚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是自己设计驱动器的,静态时的刚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调节;问题是出在电机从运转到停止的瞬间,电机会抖动,抖几秒后就锁定了,也就没问题了;这个过程有没有好的控制方式?

网友B:
说明增益偏高,要么降低增益,要么做第二增益,降低零速和低速增益。

楼主:
我在位置差为零时,进行停机处理,总是不能停在当前位置,即使停住了,位置差也偏了,或偏大或偏小几十个脉冲,而始终不是在位置差为零的位置;就算在位置差为零时,直接关断PWM输出,电机也不能马上停住,这是为什么?伺服电机的锁定,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很好的控制呢?

网友B:
关断PWM,电机的角位置难保不跑,真想定位,就不要断电,很多伺服产品的定位准确度都能做到±1个反馈分辨率(一般指2500ppr的编码器反馈)。

网友:
对:Shaban 关于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是自己设计驱动器的,静态时的刚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调节;问题是出在电机从运转到停止的瞬间,电机会抖动,抖几秒后就锁定了,也就没问题了;这个过程有没有好的控制方式?

刚度没有问题?

测一下:

1) 给定阶跃信号(额定速度), 电机的速度响应曲线

2) 额定速度下,给定阶跃信号(0速), 速度的响应曲线

在这两种情况下, 要做到无超调, 响应时间短(空轴情况下不大于20ms, 或者30ms)

刚度问题: 速度环下, 给定速度为0, 转动电机轴,粗略感觉一下刚度。 如果明显感觉可以转动, 刚度很软。

上面的都达到了, 位置环下就没有问题了。

至于采取什么控制, 最普通的控制方式最有效。

内容的回复:

网友:
刚度没有问题?

测一下:

1) 给定阶跃信号(额定速度), 电机的速度响应曲线

2) 额定速度下,给定阶跃信号(0速), 速度的响应曲线

在这两种情况下, 要做到无超调, 响应时间短(空轴情况下不大于20ms, 或者30ms)

刚度问题: 速度环下, 给定速度为0, 转动电机轴,粗略感觉一下刚度。 如果明显感觉可以转动, 刚度很软。

上面的都达到了, 位置环下就没有问题了。

至于采取什么控制, 最普通的控制方式最有效。

网友C:
零漂吧,抑制零漂的方法很多

楼主:
谢谢!

还有一个现象:在速度控制下,伺服电机带一定负载,从一定转速降到零转速,电机停止后,将负载去除,变为空载,此时,电机会继续旋转一会,再停止;而且变为空载时的负载越大,电机继续旋转的时间相应变长。这是为什么?如何消除?

网友B:
什么类型的负载? 如果是力矩负载,应该是源于突然卸载,指令电流水平需要有一个由不为零过渡到零的过程。

楼主:
我是用测功机作负载的,应该就是你所说的力矩负载了。

如果是提升式负载,应该如何处理停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什么类型的负载? 如果是力矩负载,应该是源于突然卸载,指令电流水平需要有一个由不为零过渡到零的过程。

不是这样吧?

这个跟负载没有关系。 电机停止后, 0速的时候输出负载扭矩, 去掉负载, 电机不转。

搂住的驱动器做的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做的伺服应该是有问题,问题可能在于速度环比例增益偏小,而且速度环有积分,但积分时间常数偏大。

楼主:
速度环增益和积分常数都是可以调节的,但速度环要在有速度差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在负载去除后,势必要有电机旋转,才能使速度环起作用,从而调节指令电流,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其中会不会还有其它控制环节?

网友D:
在负载去除后,势必要有电机旋转,才能使速度环起作用,从而调节指令电流,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原则上是对的,但是需要电机旋转多快、转多久才能起到作用,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了。如果时间是微秒级,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毫秒级,也能凑合;如果是秒级,就直接扔了吧。

楼主:
速度环的的控制周期设为多长时间比较合适?5ms会不会太大?

网友B:
PWM频率是多少?一般的设计原则是电流环周期为PWM周期,速度环周期为电流环周期的1~4倍。

楼主:
PWM频率是10K,即100us,那速度环周期要在400us以内呀,这么快?但实际速度的采样周期为5ms,因为周期太短,会影响采样精度?这样没问题吗?

网友D:
速度环的的控制周期设为多长时间比较合适?5ms会不会太大?
相对于市场上常见的产品,这恐怕是大了一点。

网友:
选多大的控制周期都是可以根据需求从理论上计算的, 选择5ms的控制周期肯定和1ms控制周期的带宽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带宽基本上就决定了比例系数最大值, 也就是决定了刚度。

这样说, 不知你明白了没有。

楼主:
明白,但有一点担心,就是实际速度采样周期,与速度环周期相差太大,会不会速度控制不稳定。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大家做伺服所用的电流采样电路是怎么样的?是采样电流传感器,还是用电阻采样方式?我是用电阻采样方式的,但感觉干扰挺大的。

网友E:
位置锁定和停机是两回事,停机当然不能锁定了。伺服器的电流环可以是电阻,也可以是霍尔传感器。

楼主的问题主要出在速度闭环环算法上面,刚性不够;5ms的采样周期明显长了,实验总结吧。

网友F:
需要的话, 交流一下

楼主:
实现速度的采样周期,是否要与速度环周期相同呢?

楼主:
对于跃价指令,是否要加滤波器?一般是如何处理的?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G:
    我们单位也是搞电机控制的,以前用的是变频器,后来感觉精度不咋地,而且控制方式很单一。最近更换了伺服控制器,长得和变频器很像,白色的铁盒,好像是时光科技的,用伺服控制器控制电机,效果不错。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参加测试了。好像就有定位这项功能的测试,让电机转几圈都可以。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要求的。

楼主:
我所说的定位是指,当输入脉冲个数与反馈脉冲个数相等时,伺服电机应立该停机,并锁定,不能有多余脉冲差。

网友:
向楼主提供一款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响应,空轴情况下:正负3000转切换及0到3000或者3000到0转的时间只有20ms不到。
位置环基于这个响应。

楼主:
厉害呀,差距太大了。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