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控制正反转电路

楼主(2009-08-08):
这个电路应该很完美了!

网友A:
太完美了。。。我看不懂

网友B:
看不懂,请说明一下,晕倒了,你按钮是自锁按钮吗?

网友C:
第一次启动是KA1瞬动,KM1正转。第二次启动是KA2瞬动,KM2反转。第三次启动是KA3瞬动,全部停止复位.其原理应是这样吧。

不过设计上有点小瑕疵:可能会有瞬间KM1和KM2同时吸合,会造成瞬间短路现象。估计没经过实际操作。解决办法:在KM1线圈回路中串入KA2的一副常闭触点即可。

当然此方法最好不用,其正反转的间隔时间太短,会对电机造成很大机械和电气的冲击。如实在需要,可在电路中加入时间继电器,以控制正转到反转时的时间延时,时间设定具体看该电机的停转时间。

网友D:
搞这么复杂,差点看不懂。

网友E:
这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在第二次反转的时候,根本就不能动作,仔细看下电路原理就看不通

网友F:
为了节约2个按钮,多用3个继电器值吗?而且复杂,易出问题。。。。

楼主:
本身就是探讨学习,提高电路设计能力,锻炼思维的!看这位朋友的电路:

网友G:
个人意见这种话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不可靠还绕人还不如将精力投到学习方面去。

网友H:
实质是:一个按钮实现三个状态的变化。

以前的单按钮启停:一个按钮实现二个状态的变化。

网友H:
太复杂了,就不可靠了。

网友I:
不可靠容易短路,并且控制方式太单一

网友J:
不实用,讨论一下还可以

网友K:
是呀,不是太实用,太绕了,书面吧

网友H:
谁抠门得只舍得买一个按钮去做电气控制呢。既不安全,又不可靠。

至于技术讨论,“单按钮启停”(二个态)足够了。

------------------------------------------------------------

扫了楼主的兴,我的意思,不要过分钻技术上的牛角尖,呵呵,

网友L:
不要过分钻技术上的牛角尖

赞同ls说法

楼主:
当然目前的PLC控制使得电路控制简单化了,但是继电器控制还是大有市场的,目前还不能丢弃。搞一些继电器的题目就是为了锻炼思维能力,并不是单纯地做这样一道题,所谓触类旁通的道理!论坛上面有几位继电器设计的大侠大家也看到了,他们在继电器电路设计方面的水平是很高的。

网友M:
有钱也别浪费,讨论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