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料制造行业,我们的变频器经常出现CPU与面板通信故障,

楼主(2009-08-08):
请问是静电干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在塑料制造行业,我们的变频器经常出现CPU与面板通信故障:控线线是否有屏蔽?

楼主:
控制线屏蔽肯定是有的,怀疑是静电的事情,还是要多请教各位

网友B:
屏蔽是一个原因,还要看一看PLC通讯口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