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PLC编程题目

楼主(2009-08-08):
大家做做,共同学习!

网友A:
沙发!呵呵,楼主,真的很简单啊,你自己试试就能做出来的!不需要问别人的!

楼主:
看似简单,里面真的有学问啊

网友B:
我晕 这不是大学课本后面的一道习题吗 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C:
这个题目不是太难呀!

楼主:
这是一位朋友的方法.hhhhhhhh

网友D:
LD T2

ANI C1

OR I0.0

PLS M5

LD M5

OR M1

ANI T2

ANI I0.1

OUT M1

OUT T1 K500

LD T1

OR M2

ANI T2

ANI I0.1

OUT M2

OUT T2 K20

LD T2

PLS M6

LD M6

OUT C1 K3

LD I0.1

RST C1

RET

END

网友D:
这是我用三菱软件编的!还请指点一下!

楼主:
第一,在三菱软件里面是没有I0.0和I0.1的;

第二,M1运行5分钟M2开启,可是M1运行20分钟如何停止,这个条件没满足;我根据你的程序进行 了转换如图

网友D:
  首先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觉得可以断啊?       M1 运行五分钟后T1通了,然后M2 启动,两台电机运转20分钟后T2通了,同时把M1,M2切断啊!怎么不能呢?

网友D:
我这里用的是5秒和二十秒的时间,不过不影响用啊!

网友E:
这种问题拿上来问?先练两手再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种问题拿上来问?先练两手再上来。。。。。

本人就是不耻上问不行啊?你能解决就说话,别说这种废话!

网友F:
我理解楼主的要求是这样的:M1启动了五分钟后,M2启动,然后共同运行20分钟后一起停止!实际上M1运行了总共25分钟!

那你这个要求还可以理解成这样子:M1启动五分钟后,M2启动,然后分别运行20分钟后各自停止,也就是说M1比M2先停止五分钟!

网友F:
LD T2

ANI C1

OR X000

PLS M5

LD M5

OR M1

ANI T3

ANI X001
OUT M1

OUT T1 K500
OUT T3 K1500
LD T1

OR M2

ANI T2

ANI X001
OUT M2

OUT T2 K2000

LD T2

PLS M6

LD M6

OUT C1 K3

LD X001
RST C1

RET

END
根据第二种我编的程序,稍微做了些改动,望指正!

网友F:
怎么没有人说话了!楼主潜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