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9-08-08):
PLC怎样才能与电脑通信啊?我知道要装编程软件,以后的步骤就不太清楚了。麻烦个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还要一根编程电缆!!!!!!

楼主:
谢谢!然后呢?谁可以详细说一下,最好有兔片的 !新手多多见谅

网友B:
1.首先看你是什么厂家的PLC

2.需要一根编程电缆,不同的PLC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上网查下各个厂家的资料

3.电脑内必须装上对应厂家的PLC编程软件

4.进入软件后 需要设置你的PLC连接口,采用什么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C:
软件 电缆 模块

看具体PLC型号

你用的什么电缆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D:
   3楼的说得好,借用

1.首先看你是什么厂家的PLC ,知道通讯基本知识

2.需要一根编程电缆,不同的PLC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上网查下各个厂家的资料,如SIEMENS的要适配器的

3,你的电脑不宁安装对应厂家的PLC编程软件,且要安装正确,不能有错识

4,启动编程软件后 按操作手册提示需要设置你的PLC连接口,还要采用什么方式进行通讯, 端口号是正确吗,如SIEMENS S5的PLC用的串口的TTY线你用一般的USB转的串口通讯可能是不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