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力控的实时报表问题

楼主(2009-08-08):
请问各位,如何在力控中创建一个实时报表。

网友A:
有关于力控的书籍,叫组态软件。你可以看看。这个不难。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做呀,你可以找我交流

楼主:
我想做成如下实时报表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C:
专家报表吧,你可以问问力控技术部

网友D:
对:jjjs 关于
这个很容易做呀,你可以找我交流
内容的回复
我用力控的专家报表建立了自定义报表,变量历史保存设置为数据定时保存1s,然后用随机数仿真,报表中的变量不变化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