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楼主(2009-08-08):
请问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A:
调速常用的是三种方法, 看你使用的场所和标准啦

1, 现在最为流行的也有单相电机用的变频器调速,  速度可调且稳定平滑起动

2,这种方法也常用,  也就是变转差率调速也是常用的,像日常用的风扇那样的

3, 梯级的调速,也就是改变电机极对数,如多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