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I801模块能接哪些温度传感器?有什么要求或限制?谢谢!

楼主(2009-08-09):
AI801模块能接哪些温度传感器?有什么要求或限制?想连接一个传感器给PLC一个温度信号,从而做出相应的输出。传感器的要求首先是质量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其次是价格最好是能怎么低就怎么低,再次是购置和维修的方便,响应速度能够快。。。希望能有这方面的东西吧。。

还有一个问题:目前AI801有在连接一个重量传感器使用,这个传感器是 新韩电子有限公司的型号SBCA-1,AC110-220。但是没有这个传感器的任何资料,所以在维修、调整方面无从下手。有哪位好心人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信息不?万分感谢!

大家如果对我所叙述的东西有什么疑问的话,尽情发表吧。。这几个问题我都比较迫切想知道的。。。网上这方面的资料真的是少之又少。今天发现了这个中国工控网犹如找到了大家庭一般。。。本人也是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也就两年左右,而且一直是搞电气维修不是专门研究ABB电气的。。遇到的设备故障基本都是外部传感器引起的,所以ABB的电气东西真的只是现成的大致会用,其他的就不了解了。。希望能在这里学到东西,而且能多认识些朋友哈。。

楼主:
刚逛了下传感器分坛,发现原来还有数字式的温度传感器啊?那么他是不是根据不同的温度给出不同的开关量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用DI801了,有这方面的传感器能介绍一下吗(适合用在DI801上的)??

网友A:
ABB AI801模块是八通道0(4ma)~20ma模拟量模块,能接温度传感器???

楼主:
我不清楚才问的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不一定要直接接传感器的。。。

楼主:
还有就是DI801可以接不?我要选的话是不是就看电压或电流匹配就一定能用??

网友B:
ABB AI801模块是八通道0(4ma)~20ma  DC模拟量输入模块

AI835是热电偶输入卡件8点

网友C:
你完全可以进入这里看看有什么帮助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D:
可以接温度传感器的有AI830和AI835 区别在于

AI830  8通道 PT100 Ni Cu 14位的

AI835 8通道 热电偶 B,C,E,J,K,N,R,S,T,  15位

热电偶和PT100选择的时候 不要选错模块了哦

网友E(2009-09-15):
本公司专业代理ABB DCS卡件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来电咨询本公司,当然也提供相关卡件销售: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雷先生 13651917255

网友E:
公司专业代理ABB公司自动化产品,控制系统有Freelance 2000、AC800F、AC800M、AC500和AC31系列等,交流变频器有ACS100、ACS400、ACS800和ACS1000系列,直流变频器有DCS400、DCS550等系列。并提供相应工程设计、系统集成、现场调试和用户培训等服务。

我公司是ABB公司的授权系统集成商和专业分销商,主要代理ABB公司的DCS产品AC800F和AC800M,PLC产品有AC500和AC31.
产品详情和资料下载http://www.deba.cn
公司介绍
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Shanghai Deba Automatio TechnologynCo.,Ltd) 是一家以电气及自动化为主要业务的专业公司,公司创立于2002年。公司业务涉及化工、热电、冶金、建材和水处理等行业,为用户提供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支持。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迪拜已成为ABB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 重要的分销商以及ABB华东地区的技术服务中心、法国SDMO公司华东地区代理商。公司务业范围涉及各类自动化产品与系统应用项目,包括交直流传动产品及系统、集散控制系统及节能改造等领域,为用户提供工程设计、应用培训、现场调试及售后服务的全方位服务与支持。
迪拜公司以领先的技术、强大的设计能力、卓越的服务,在众多用户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联系方式

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6259号银霄大厦A座1705室
电话: 021-5413 0961 5413 0962 5413 0963
传真: 021-5413 0512
电邮:lei_xh@deba.cn
网址:http://www.deba.cn
热线:13651917255 雷先生

AC800F
AC800F控制器是ABB公司2000年推出的带现场总线功能的控制器,有丰富的现场总线接口,可实现控制器冗余、通讯冗余和电源冗余。系统有配套的组态软件CBF、人-机监控软件DigiVis以及相应的附加软件包。非常适合最终用户和设计单位用于自己的工程项目,因为几乎没有二次开发工作。
AC800F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PM802F 8M
PM803F 16M
电源模件 型号
SA801F 220VAC
SA811F
SD802F 24VDC
SD812F
以太网模件 型号
EI801F 10BASE-2
EI811F
EI802F AUI
EI812F
EI803F 10BASE-T
EI813F
其它通讯模件 型号
FI810F CAN
FI820F Serial
FI830F Profibus DP
FI840F FF
软件包 型号
CBF-S 工程师站软件(标准版)
CBF-P 工程师站软件(专业版) (带DigiLock、UFB、FDT)
DigiVis C 操作员站软件 中文版
CombiVis 二合一操作员站软件
附件 型号
TK807F SA801F供电电缆
TK802F SD802F供电电缆
AM895F 前面板
SB808F RAM后备电池 (用于EI8**F模件)

AC800M
AC800M控制器是ABB公司2002年推出的又一家族现场总线控制器,按照性能划分AC800M有多达9种控制器供选择,与AC800F不同的是AC800M只配有组态软件CCB,没有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可选用第三方软件作为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所以较适合工程公司使用。同样AC800M也可实现控制器冗余、通讯冗余和电源冗余。
AC800M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PM851K01 8M
PM856K01
PM860K01
PM861K01 16M
PM861K02 16M 冗余
PM864K01 32M
PM864K02 32M 冗余
PM865K01 32M High Intergrity
PM865K02 32M 冗余 High Intergrity
其它通讯模件 型号
CI853 双RS232-C
CI854 Profibus DP
CI855 MB300
CI856 S100 I/O
CI857 INSUM
CI858 DriveBus
CI862 TRIO
软件包 型号
CCB 工程师站软件 4.1,Product Box
OPC OPC Server for AC800M License
附件 型号
SB821 外部备份电池模件
SS823 电源切换单元
TK851V010 冗余控制器连接电缆
TB852 冗余控制器连接终端

AC500
AC500控制器是ABB公司2005年推出的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控制器,它是一个简单,但却可灵活、一致的扩展和增加不同总线能力的系统。
AC500配有组态软件PS501,没有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可选用第三方软件作为自己的人-机监控软件。
AC500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PM571 SDRAM:4026K Flash:1024K
PM581 SDRAM:8192K Flash:2048K
PM591 SDRAM:32768K Flash:8192K
其它通讯模件 型号
CM572-DP Profibus DP
CM575-DN DriveNet
CM577-ETH TCP/IP, UDP/IP, Modbus TCP
CM578-CN CANopen
软件包 型号
PS501 编程软件,English
附件 型号
TA524 通讯盲板
TA521 锂电池
MC502 SD存储器卡,128 MB
TK501 编程电缆

AC31
AC31是ABB公司最经典的PLC产品,分为40,50和90系列.
AC31-50控制器主单元 型号
07KR51 24VDC,继电器
07KR51 120/230VAC,继电器
07KT51 24VDC,晶体管
软件包 型号
AC31GRAF 编程软件,English
附件 型号
07 SK 50(52) 编程电缆
07 SK 51(53) 通讯电缆
NCB CS31通讯中继器
NCBR CS31通讯中继

网友F(2009-12-09):
AI801能直接接温度传感器?

你需要加一个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的信号,才能接入AI801,应该是2线制接法.

至于你所说的数字化的,我想你说的是不是总线仪表,直接使用现场总线方式采集数据.

如果不是专门的改造的话,加一个温变,很便宜的,几百块钱就搞定,,使用专门的温度模块的话还需要修改硬件组态等方面.

网友G:
你说的应是ABB AI810吧,它是8通道 AI 4-20mA,0-10V输入,可接横河西仪带变送器热电阻,ROSMOUNT热电阻等都可以,不影响你的重量传感器,只要不接在同一个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