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高手请教,报表

楼主(2009-08-09):
请高手帮请帮忙看我做的一个报表程序:

         Private Sub Command6_Click()

On Error GoTo Excet

Dim dtmMonth As String
Dim StartDate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StartDate = Format(Me.DtpStart, "yyyy-mm-dd HH:mm:ss")
dtmMonth = Format(Me.DtpEND, "yyyy-mm-dd HH:mm:ss")

‘引用ADO控件
Dim Sql As String
Dim cnADO As New ADODB.Connection
Dim rsADO As New ADODB.Recordset

‘查询控制设置
Sql = "SELECT VALUE,DATETIME,TAG,FROM FIX" & _
"WHERE ( DATETIME>={ts ‘" & StartDate & "‘}" & _
"AND DATETIME<={ts‘" & dtmMonth & "‘} )" & _
"AND (TAG IN(‘TEST‘,‘STEAM_PRESS_SPEED‘))" & _
"AND INTERWAL=‘00:01:00‘"

‘连接并读取数据库
Set cnADO = New ADODB.Connection
Set rsADO = New ADODB.Recordset

cnADO.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 =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DSN=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UID=;PWD="

cnADO.Open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rsADO.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rsADO.Open Sql, cnADO, adOpenDynamic, adLockUnspecified, -1 ‘查询数据

‘判断数据有无
If rsADO.RecordCount <= 0 Then
MsgBox "无数据!" ‘ ", vbOKOnly + vbInformation, "信息..."

‘Set cnADO = Nothing
‘Set rsADO = Nothing
Exit Sub
End If

Dim ExcelApp As Excel.Application
Dim ExcelBook As Excel.Workbook
Dim ExcelSheet As Excel.Worksheet

‘Set ExcelApp = New Excel.Application
‘xlApp.DisplayAlerts = False
‘xlApp.Visible = False

Set Exce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Set ExcelBook = ExcelApp.Workbooks.Open(System.ProjectPath & "\APP\Excel.xls")
Set ExcelSheet = xlBook.Worksheets(1)

For i = 1 To rsADO.RecordCount
With ExcelSheet
.range("B5") = rsADO!DATERTIME & ""
If rsADO!Value & "" = "" Then
.range("C5") = "无数据"
Else
.range("C5") = rsADO!Value & ""
End If
End With

ExcelBook.Save
ExcelBook.Close

With Me.WebBrowser1
.Navigate System.ProjectPath & "\APP\Excel.xls"
.AddressBar = False
End With
Next i

Set ExcelApp = Nothing
Set ExcelBook = Nothing
Set ExcelSheet = Nothing
Set cnADO = Nothing
Set rsADO = Nothing
Exit Sub
Excet:
Set ExcelApp = Nothing
Set ExcelBook = Nothing
Set ExcelSheet = Nothing
Set cnADO = Nothing
Set rsADO = Nothing
Resume
End Sub

单句调试的时候每次运行到:rsADO.Open Sql, cnADO, adOpenDynamic, adLockUnspecified, -1 ‘查询数据 就跳回错误Excet:了,请高手看看是什么原因找成的,谢谢!!

网友A:
没有ADO数据库引用

网友B(2010-05-20):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是一种基于Proficy iFIX软件平台的专业报表软件,它可以在自动化领域完全整合实时及历史数据的报表系统,为工业自动化提供了一种工业现场分析最简单直观的报表解决方案,完美的适应了基于iFIX SCADA软件的工业控制平台。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扮演了一个先进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集成的角色,是一种简单方便配置报表、能自动生成和发布报表的专业应用报表工具,它使各种领域的工业企业能够从中方便的连接到iFIX实时及历史数据库,从而建立、生成并发布报表的先进的报表解决方案。

iControl iFIX报表工具主要功能特色如下:

☆可快捷的根据Excel中所制作的报表模板生成iFIX数据报表

☆可自动加载或选择iFIX本地或远程历史数据库路径

☆可自动加载iFIX历史数据库所定义的标签

☆简洁快速地进行报表配置

☆可选择采样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历史数据查询方式

☆可选择班报、日报、周报、月报、年报或自定义报表时间间隔

☆毫秒级生成或预览报表

☆可在线查询预览、生成及生成后修改报表

☆可自动生成csv、xls、htm、xml、txt、dbf等报表格式文件

☆可方便的对多个报表统一管理

☆可自由定义显示常用报表名称并直接预览或打印报表

☆可通过命令行执行报表存档和打印,也可在其它程序或VBA中直接调用

☆可用iControl任务执行软件或iFIX调度来执行报表生成命令行生成报表

☆可同一时刻执行报表生成命令生成多张报表

☆报表工具界面采用Office 2007风格并可自由修改界面风格

☆窗体位置及大小可自由调整并保存以适用iFIX工程风格

☆支持iFIX 任何功能版本(标准版、网络版及专业版)

下载:http://www.haiyue.net/Soft/ShowSoft.asp?SoftID=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