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松下FP1-16PLC故障出在那部分...谢谢了!

楼主(2009-08-09):
问题是这样:Y输出部分是开关晶闸管类型,

当我给PLC通电时.并没有按下X输入键,但是Y输出部分全部都有开起来了,就跟直通没区别了,但是输入X指令指示灯是有效的,可以控制开起和关断显示,Y输出部分就是没法断开......有谁可以指点一下我啊?!谢谢了!!!

网友A:
读取程序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B:
程序应该没问题的,如有问题指示灯就不会受控了

也许是硬件问题,没有经验...问题出在那儿

网友C:
Y输出部分是开关晶闸管类型, 晶闸管击穿了。

网友B:
是晶闸管型的,好人啊!

谢谢你!

网友D:
这种现象一般是0v线断了,会使所有指示灯亮,是硬件问题

网友E(2010-01-03):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

吴铃声 13671889716 有问题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