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和差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09):
我看到松下伺服驱动器可以接受2种脉冲信号,一种是集电极信号,一种是差分信号。我想用西门子200的PLC发脉冲控制驱动器的话,应该把线接到哪里呢?PLC输出的是差分信号,还是集电极信号呢?这两种信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困扰

理解一点又说不出来

集电极是24V信号

差分是5V

我没有用过西门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用集电极,要串电阻

有专门的定位模块是可以用差分的

网友B:
458通讯,就是差分信号?

看看差分放大电路应该就理解了吧! 差分信号的好处就是,适应宽电压传输,抗干扰性强!

我是怎么理解的,不一定全对!仅供参考!

网友C:
要查一下,PLC的输出,伺服的输入,只要形成回路,不超出电流(串电阻),就可以了!也就是,要养成编程之前先搞懂硬件的习惯!

楼主:
大家好,我的意思是我该怎么来区分PLC输出的是差分,还是集电极信号呢?举例说我想用西门子200的PLC,用Q0.0发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驱动器,那么我这个Q0.0应该接到驱动器的差分输入端,还是集电极输入端呢?这个PLC发出的是什么信号呢?我该怎样来识别呢?

网友D:
这样理解看对不对,

集电极信号,里面相当于一个开关触点A和B,控制伺服需要外加电源,如果伺服口为1和4 ,则接线为+V------1, 4--------A,B-------CND ,

差分信号相当一个电压信号(内置电源?),控制伺服不需要外加电源,则接线为A------1,B-------4,

大家看这样理解对不对?PLC一般都是集电极信号或者继电器输出吧,那就用第一种接法了。

网友D:
就是不知哪些东东带的是差分输出?是有些仪表是这样吗

楼主:
5楼说的不错,谢谢你了

网友E(2011-12-20):
差分和集电输出方法,接线方法不一样。有说明。个人理解,差分输出精度要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