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台达的DVPES系列竟然没有RUN和STOP的转换开关

楼主(2009-08-09):
最近用台达的ES系列的PLC,作为程序了竟然发现没有RUN的按钮开关。只能从上位机上控制。可是我用的地没有上位机啊,碰上个掉电,PLC不就停了吗?咋办啊

各位高手帮帮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哈哈,竟然有这样的问题?欧姆龙也没这种开关的。

网友B:
只要PLC从电脑上运行之后,下次开机自动运行啊

网友C:
很多PLC都没有

用电脑联机 运行下就可以了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D:
这样的PLC一般通过软件设置系统参数,把上点初始模式改成 运行模式,或上次掉电前的模式即可,一般默认是编程器模式!

并且要把一同设置下载到PLC中,断一次电,再上电即生效!

网友E:
编好程序后在电脑上点运行就可以了,PLC掉电再启动仍然会处于运行状态的。

网友F:
你说的DVPES14的吧!ES32的就有RUN和STOP

网友G:
服了你,下载的时候点运行不就行了

网友H:
新的ES2系列全系都是有RUN/STOP开关了

网友I:
大众涡轮流量计是属于哪个行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