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下载STEP 7 5.4 安装失败?提示 “尚未满足以下安装要求”

楼主(2009-08-09):
我在 SIEMENS 官方网站 下载的 STEP7_V54_SP4_Chin_PftW.zip(714MB);

但是安装的时候,

提示失败!

我之前安装了 MicroWIN32 SP6 ,是不是S7-200 的软件和 SETP7有冲突?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顺便 能仔细说一下 整个安装过程嘛?

网友A:
可能下载到的为升级安装包,是需要检测电脑上是否已安装了STEP7

楼主:
噢,谢谢,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B:
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需要用xp专业版的

网友C:
你放置这个软件的文件夹必须是用英文命名的,不能用中文,当时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在网上查找后是文件夹命名成中文的了,后来改为英文就一切OK了。你可以试试,要是不行你在安装一个SQL,要是还不行的那话就是你系统的问题了,一般Win CC对系统的要求比较严格,必须是XP2,而对于STEP7而言应该是没这么高的要求,或者遇到问题你到网上搜索一下,大多数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操作系统是  XP Professional  Sp3 ,

文件夹目录全是英文的,D:\Program Files\STEP 7\STEP7_V54_SP4_Chin\

文件夹下有:

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点击了   Setup.exe  这个安装程序 ,选择了 安装语言后(英文,中文),不管选择中文,还是英文,弹出安装要求的对话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了解,是因为在西门子网站下载的这个是升级包,不是整个安装软件。

网友E:
你有授权吗?

如果没有授权的话,你是安装不上的。

网友F:
我装上了很好用,先装授权,再装软件,注意装的时候安装路径上不能有中文字符。上面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安装前首先做以下操作:  进入“控制面板”中“区域和语言选项”,将“高级”中语言栏改为“英文(美国)”,重启电脑后再安装

网友H:
下载的只是升级安装版的,需要检测要计算机是否已经安装过step7,解决办法如下:
一.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二.修改CD_1里的Setups.ini文件

Setups.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找到[TERMS]行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修改为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就是把检测注册表的那项用“;”注释掉,再建一个空的检测项就可以了。

三.打开记事本,编辑以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
"TechnVersion"="K5.4.1.0"
"Version"="5.4"
保存然后双击导入注册表,OK

楼主:
首先谢谢你得解答,不过我试试你得方法后,发现安装还存在问题,就是安装在下面图中的这一步,提示: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I:
把以前装的东西删干净,然后重新装吧

网友J(2009-11-09):
[TERMS]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修改CD1的Setups.ini文件

建议直接复制

网友K(2010-03-16):
三.打开记事本,编辑以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
"TechnVersion"="K5.4.1.0"
"Version"="5.4"
保存然后双击导入注册表,OK

这一步是什么意思?  能说细点吗?

网友K:
我明白了 出现12楼的情况 可以这样做

三.进入注册表很简单,按一下屏幕让的开始键,再点击运行或直接按快捷键ctrl+r.然后在其对话框内输入regedit,再点击确定就可以进入注册表了。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就可以安装软件。

楼主:
我总结了一下, 安装包有问题,找到完整的安装包就可以了!

网友L(2011-09-06):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我总结了一下, 安装包有问题,找到完整的安装包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楼主,从哪下载完整的安装包?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楼主:
留下QQ,晚上我发给你,只有晚上我有时间;我的QQ :978375497

网友M(2011-12-14):
我也安装不上~~~~

网友N:
对:zsk2090 关于回复内容: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我总结了一下, 安装包有问题,找到完整的安装包就可以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安装不上      需要完整版的   qq410825397     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楼主,从哪下载完整的安装包?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
对:zsk2090 关于回复内容: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我总结了一下, 安装包有问题,找到完整的安装包就可以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安装不上      需要完整版的   qq410825397     谢谢了

好早的事了, 后来解决了,  网上 找了一个授权文件, 你自己去找吧!

内容的回复:楼主,从哪下载完整的安装包?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内容的回复:

网友O(2012-11-06):
三.打开记事本,编辑以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
"TechnVersion"="K5.4.1.0"
"Version"="5.4"
保存然后双击导入注册表,OK

网友P(2014-09-15):
回复内容:2520842@qq.com...谢谢

引用 楼主:
留下QQ,晚上我发给你,只有晚上我有时间;我的QQ :...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2520842@qq.com...谢谢对: ...

呵呵这时候 还有人回复,不过问题早已解决 ,还是谢谢。。 估计你没看发帖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