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鄙视【施耐德】产品,投诉后被告知线圈不能常时通电是常识

楼主(2009-08-09):
买了个施耐德的MX+OFF的分励脱扣器。接线图如下,

正常情况,C1,C2接电源,断路器跳闸脱扣。但若C1,14接电源。过一会就冒烟。

打电话到施耐德投诉,被告知这个线圈只能接瞬时电压,长时通电不可。说你按照我们说明书说的C1,C2接电源肯定没问题,因为一通电就能跳闸了。你C1,14接电源就是不按照我的常规图接线。冒烟的后果你自负。我问她瞬时不能超过多少时间,她说不知道。说分离脱扣线圈不能长时通电是常识。

我做了电工十多年了。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难到真的我水平太低,还是施耐德售后不承认产品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若打官司的话,我的胜算有多大。大家来评判评判。

网友A:
人家没说错,是你没常识!

网友B:
还是按说明书接线的好。 不要凭自己经验。。。这个产品我未用过。

网友C:
这东西没用过,具体用法要看施耐德的产品说明书,但对于分励脱扣器来说,有一段是肯定的------分励脱扣器线圈通电后瞬间吸合衔铁,导致断路器立即跳闸分断负载线路。多数情况下,是手动接通分励脱扣器线圈,在确保断路器动作后即可断开线圈电压(很多时侯线圈电压就来自断路器负载中,当断路器分断开后,分励脱扣器自然脱离使能状态)。说到打官司,我觉得你也未必打得起,你们对的对手实力太强大了,除非你与正泰牵手,估计正泰可能会乐得帮助你扳倒施耐德的,否则只是个人挑战施耐德,估计会落得王海式的结局,得不偿失。退一步想想,一个分励脱扣器才值多少钱?你需要花上多少时间取证?

网友D:
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的工作率是不同的,前者最多20%而后者是100%,你十几年的电工这点都没有弄清楚,你还怪人家的产品,看来你还是需要多学习学习了,把基础补上.

还有按你的意思接线,你的开关还能合上闸吗????

分励脱扣器是分断开关才用的,没事你给它长时间通电干什么,是你想推脱责任吧??

申明:本人也是一电工,也有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E:
我从你字面上得到的理解如果等于你意愿的表达内容的话那么,的确你是不谨慎的.

楼主:
咋没人帮我说话呢?大家都是施耐德的枪手吧,还是大家麻木了。

线圈长时间通电会冒烟,这么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孑孓”水平不咋地,还故意搞点理论上去,难不成您是叫兽?

 我们为何要按照别人的说明书接线,还是按照常规经验接线。这点很重要。就像你走某段路时有告示提醒你小心路滑,结果你还是摔了一交。怪谁?

网友F:
大哥你真的错了,分励脱扣器不能长时通电是常识。再看书吧.

网友G:
“孑孓”说的不错,

短时工作的,不但有线圈,还有电动机,电焊机等。

都不能长时间通电工作的。。。长时间通电工作都会冒烟烧掉的。

网友H:
打官司人家已经声明在先了 ,~~~~

网友I:
这个问题若打官司的话,你会百分之百的输。

网友J:
分励脱扣器是短时工作制,线圈通电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S,否则线会被烧毁。塑壳断路器为防止线圈烧毁,在分励脱扣线圈串联一个微动开关,当分励脱扣器通过衔铁吸合,微动开关从常闭状态转换成常开,由于分励脱扣器电源的控制线路被切断,即使人为地按住按钮,分励线圈始终不再通电就避免了线圈烧损情况的产生。当断路器再扣合闸后,微动开关重新处于常闭位置。

引用“咋没人帮我说话呢?大家都是施耐德的枪手吧,还是大家麻木了。线圈长时间通电会冒烟,这么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孑孓”水平不咋地,还故意搞点理论上去,难不成您是叫兽? 我们为何要按照别人的说明书接线,还是按照常规经验接线。这点很重要。就像你走某段路时有告示提醒你小心路滑,结果你还是摔了一交。怪谁?”你说怪谁。难不成有人告诉你有毒的东西不能吃,你吃了还要告人家谋杀吗?不要一有不同意见就怀疑是别人的错,大家也不是麻木了。只是说明书应该讲的很清楚。

网友K:
经验主义会害死人的~~设备的使用方式与方法是根据实际生产的需要而来的,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最好是在使用任何新的产品前尽可能的去了解产品与使用方式方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咋没人帮我说话呢?大家都是施耐德的枪手吧,还是大家麻木了。

线圈长时间通电会冒烟,这么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孑孓”水平不咋地,还故意搞点理论上去,难不成您是叫兽?

 我们为何要按照别人的说明书接线,还是按照常规经验接线。这点很重要。就像你走某段路时有告示提醒你小心路滑,结果你还是摔了一交。怪谁?

我不是什么叫兽(教授),但我这样的错误肯定是不会有的,我也不是什么枪手,我是一地道的电工,我文化不高,是你不能认识你自己的弱点(这样很可怕),

工作率低于10%的线圈长时间通额定电压几个小时,线圈肯定完蛋.(你可能还没有用到过)

简单的说一个吧,要不你还不死心.例如汽车的启动马达,你启动20分钟看看,肯定玩完.

网友E:
目前陪审团都一致裁定原告败诉。

控方。你是否还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去支持你的观点呢?

若没有,请控方结案陈词。

……

控方是否要申请休庭?

……

网友L:
失压线圈能长时通电,分励线圈只能瞬时通电,这是电工常识。如果偏要搞清瞬时是多久,告诉你就是一眨眼的时间,不信你去查词典。

网友M: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258805

楼主:
作为楼主,谢谢大家捧场,看来真长见识了。以下是我的感言:

我是一个做自动化设备开发的电气主管,这是我小弟负责的CASS,来向我报告到现场试验验证后,我当初第一感觉是这东西质量有问题。因为1S钟不到就冒烟了。

看过说明书(其实说明书里就是一张图,同上所画的)与施耐德沟通后,感觉有点吃了哑巴亏。心里很愤。

可能这与我的客户群及我的企业文化所对员工的要求有关。

我们有一整套设备制作电气规则,详细描述通过何种技术方法来保证设备作业员人身安全。其精髓是,没有不安全的操作者,只有不安全的设备。所以哪怕是作业者的操作失误或不小心或故意将手伸到机器里,那都是我们的错,都要改善。一句话概括就是要通过技术千方百计防止人犯错。防止人有怠工情绪虐待机器时被机器所伤到。

其实我气的是施耐德没在这个产品及印刷纸上声明一下这个线圈不可以长时通电。导致我犯错。可能是我学识粗浅。但真正知道分励线圈只能瞬时通电,这是电工常识的人又有多少呢?

对“孑孓”言语不敬之处还请多包涵。

网友A:
     对于搞配电出身的人,对于断路器分励脱扣、电动合闸线圈或执行器只能短时通电,这是一个常识,如果你学过《供配电技术》这类课程,

那么你的基础专业只是有缺陷。。如果以前没接触过或者不是科班出身,那就是出钱买教训了。。

网友N:
每种电器产品都有它的工作制,应严格按说明书来用

网友O:
按照说明书接线就是了,还是不要凭经验接线,按图纸接线在冒烟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话了

网友P:
对:plc222 关于

咋没人帮我说话呢?大家都是施耐德的枪手吧,还是大家麻木了。

线圈长时间通电会冒烟,这么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孑孓”水平不咋地,还故意搞点理论上去,难不成您是叫兽?

 我们为何要按照别人的说明书接线,还是按照常规经验接线。这点很重要。就像你走某段路时有告示提醒你小心路滑,结果你还是摔了一交。怪谁?

内容的回复:
你让坦克去走给自行车搭的桥它能不塌吗

网友Q:
楼主真的是很冲动,不按常理出牌不一定不对,但是不按说明书出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因为人家厂家就是通过说明书来给你一个指导,不那么做导致的后果只能你自己负责!

网友R:
这个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了。

网友N:
楼主很年轻吧,电工这活一要看常识,二要靠经验,技术在最后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每种电器产品都有它的工作制,应严格按说明书来用

楼主,节哀吧

网友N:
看完后想对楼主说几句,其一,“没有不安全的操作者,只有不安全的设备”,这种观念有些偏激,好比你开车本想踩刹车停车,而错误的踩了油门,出了这样的问题谁负责,当然是操作者,飞机上的玩艺够先进吧,但也是有操作规章的,误操作可能会掉下来的。其二,“分厉线圈的说明书上没申明不可以长时间通电”,难道你买菜刀时还要配个此菜刀不准杀人的说明书不成,道理是一样的。说多了,楼主可能还不服气,慢慢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