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电机

楼主(2009-08-09):
请教各位大侠:

     电机的测速信号有(是模拟的),想将它输入到SM 335中利用内部的计数器来计算速度,但是手册看的不是很明白:

     (1)Interval duration counter,每个0.5µs周期检测的计数的输出我们可以读出来吗?

     (2)最终电机的速度需要我们通过两个计数器的输出来计算(比如编程)?

     (3)如果需要编程,那335它给定的输出参数都有哪些,怎么用?

问题问的有些多&弱,还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先谢谢啦~

网友A(2009-10-15):
问题(1)0.5US的计数可以读出,用PROFITRACE软件,观察data栏下,主站与SM335所在从站的数据交换,你阅读SM335手册的第35页,上面有说明。

        (2)根据第一步的0.5US计数的大小,它代表相邻两个脉冲的时间间隔,它的倒数就是脉冲的周期

楼主:
谢谢一楼哦~

这个世界真奇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