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330(旧款)卷径变500

楼主(2009-08-10):
大家好 我在使用汇川MD330(就款兰色外壳的)时出现了问题,用在涂布机的收、放卷上,机器按停止及紧急停止后出现卷径变为500,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出现,我判断是减速时间太短,对变频器卷径计算部分做了相应参数设置,停止按钮设为第一下减速到0,第二下停止。并且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子,使停止后卷径计算停止。但问题还是偶然存在。还有每次整机断电后再开机启动,变频器卷径100%变为500。我知道新款汇川330带卷径计算变化限制,我们当时采购的时候还是旧款的。我们公司一直用汇川的变频器,以前也很少遇到这种问题,也打电话问过杭州这边的技术支持,问题还没得到解决。。。。

网友A:
你好,你说的卷径变为500是什么意思?老款和旧款只是外形发生了变化,功能上没有变化。所以,应该不只是变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