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死机

楼主(2009-08-10):
求助,我厂三菱fx2n-80mt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只有电源指示,关电重起后正常,请高手们说说是什么故障啊,谢谢!

网友A:
cpu问题?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
把PLC参数重新下载一次试下

网友B:
有可能电池失电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
电池有电,机器也是工作了好几年,程序从没人动过,是近来才出现的死机现象。

楼主:
一天工作下来要死四五次。那位大侠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C:
楼主确定是死机吗??还是程序出现了默停?

楼主:
如果按照电脑死机的定义来说,也不算死机,但也不是默停,因为有时候关机重新起动后有个别控制按键能控制输出。有时重新起动后又能正常使用。不知故障何在?

楼主:
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快帮帮忙吧,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D:
直接送修吧。CPU版出现问题。

网友E:
死机的情况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F:
死机。说得很笼统。

只有电源灯亮。其他不亮输入也不亮?

网友G:
我一天   就发现 好几个  和你一样的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死机。说得很笼统。

只有电源灯亮。其他不亮输入也不亮?

内容的回复:没有多余的灯亮了,只有电源指示,

网友H:
有程序么,把内存清零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重新下载过程序,但还是一样出现这样的故障,现我厂以换了一台同型号的PLC,等待查验,查出问题后在此告诉各位网友。

网友I:
估计是24V直流短路,输入输出完全中断了,瞬间的马上又恢复了。使整个程序停下来了,重新启动又可以运行。

网友J:
估计需要修理了,一般是电源问题。

网友K:
看看外部输入电子器件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L:
可能是输入(X)点有短路。你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M(2009-11-05):
5台不同设备的CPU在同一个晚上出现死机,CPU 运行指示灯不亮,设备在晚上没有工作,机器电源没有关,晚上没有停电,停电20小时左右CPU恢复正常工作,CPU为不同型号,此故障多次发生,有时1台有时几台,请各高手指教,谢!

网友N:
要是很多台都这样,那就是人为的!偶尔1台原因就不好说了!

网友O:
最好吧CPU清空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可能是输入(X)点有短路。你应该检查一下。

 ====================================

哈哈,这个怎么理解???!!!

肯定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Q:
只有电源指示和E-PROG,E-CPU灯亮输入输出都没反应,快帮忙啊,谢谢!

网友R(2011-12-27):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PLC是运用在水电站的。在发电正常运行的时候PLC的功率调节标志没有了。还有就是继电器输出也没有了。有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S:
把内存清零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T:
程序里面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错了

网友U:
专业PLC 维修 QQ:525732532

网友V:
24V短路是 有可能的

网友W:
我也碰到过,CPU板问题

网友X:
这个现象一般是CPU板故障

需要马上换板或换PLC。

不要凑合免得出大事。

愿意做就:拆下后换CPU板、POWER板、I/O板试试。

网友Y:
估计需要修理了,一般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