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在由蓄电池供电时,负载的无功功率是由蓄电池提供的吗?

楼主(2009-08-10):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负载所需的无功功率是在和UPS、EPS的隔离变压器不断交换呢还是需由蓄电池提供持续能量呢?请专家给详细解释解释,谢谢了。

网友A:
到直流侧就不是无功了..兄弟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和UPS、EPS的结构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UPS、EPS都一样。

XW:是啊!困扰楼主好久了,可见不简单啦!

东方:早期UPS不允许接电感性负载,就和此有关;完善的UPS、EPS系统蓄电池应能提供所需的无功功率。

XW:提供无功功率时蓄电池耗电吗?

东方:一个周期中,有时蓄电池放电,有时充电,消耗的只是有功功率。

楼主:
那在选配蓄电池容量的时候(计算蓄电池容量)用不用考虑负载的无功功率呢?

网友C:
直流侧不用考虑无功,只要瞬时电流达到就可以。

UPS输出功率管和输出变压器功率雨量要满足无功功率要求

网友D:
在一个周期中,蓄电池不会有时充电有时放电。蓄电池和电解电容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蓄水池”,量要足够大,不一定用那么大,无功就由它提供。

楼主:
能不能给详细解释一下啊?负载的无功功率是如何在电源与负载之间传送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直流侧就不是无功了..兄弟

如果直流侧的电流里有交流成分,情况是怎么样呢?兄弟

XW:直流侧怎么会有交流电呢?

东方:UPS在一个周期里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阻性负载,那电流就是和电压同相位的正弦波。

XW:这不希奇呀!

东方:那么直流侧呢?

XW:这个嘛……大概有点像全波整流波形,就是脉动直流电对吧!

东方:太棒了!

XW:但是,这和无功功率有关系吗?

东方:你再想,如果UPS是感性负载,那输出电流是怎样的呢?

XW:这我也知道!不就是滞后于电压90度的正弦波吗?

东方:真聪明!

XW:嗨海嗨!怪不好意思的!

东方:下面是难题:你说这时直流侧的电流是什么波形呢?

XW:还不是脉动直流电吗?你说是怎样的?

东方:回去好好想想看吧!我就是不知道呀!

XW:那还是向平和 先生请教吧!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提得不错,学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提得不错,学习啦。

是啊是啊!平和 先生是大家的偶像,他的的回复内容我们都不能忽视::
到直流侧就不是无功了..兄弟

但就是想不通呀!..兄弟

XW:还有李纯绪 5楼 回复时间:2009-8-11 11:05:38 在一个周期中,蓄电池不会有时充电有时放电。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东方说:一个周期中,有时蓄电池放电,有时充电?能不能给详细解释一下啊?负载的无功功率是如何在电源与负载之间传送的呢?

东方: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东方没有实践经验,只有奇思妙想,但搞的不好就被wanggq说成胡言乱语。所以不敢先讲,专家请!

XW:他把专家当群众,最终是不是想当专家的先生啊?

东方:在下不敢!

网友F: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别沉了。。。。。

看样子还有人在关心呀!平和 先生还有李纯绪 ,你们倒是言语一声啊!楼主这个问题提得不错,学习啦。
XW:他们怕你学了以后要当他们的先生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和UPS、EPS的结构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UPS、EPS都一样。

XW:是啊!困扰楼主好久了,可见不简单啦!

东方:早期UPS不允许接电感性负载,就和此有关;完善的UPS、EPS系统蓄电池应能提供所需的无功功率。

XW:提供无功功率时蓄电池耗电吗?

东方:一个周期中,有时蓄电池放电,有时充电,消耗的只是有功功率。

UPS在提供有功功率的同时还必须提供负载所需要的无功功率。负载的无功功率是如何在电源与负载之间传送的呢?
看来楼主的问题不好答呦!我看还是有劳东方先生啦!!!

网友F:
比如说:UPS与电脑负载的无功功率是如何在电源与负载之间传送的呢?

网友B:
参阅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8/2009081910200000008-1.shtml

“UPS的直流侧真的没有无功功率吗?”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不知能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G:
涡街流量计觉得楼上的还说的不错。

网友F:
有人说:“一般UPS就是按感性负载设计的,所以带感性负载是它的本分。一般UPS逆变器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器一方面起滤波作用,另一方面是抵消负载中的电感分量。”那就是说电脑负载所需的无功功率是由这个并联的电容器提供的。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阅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8/2009081910200000008-1.shtml

“UPS的直流侧真的没有无功功率吗?”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不知能不能说明问题?

原来东方以经解答了楼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参阅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8/2009081910200000008-1.shtml

“UPS的直流侧真的没有无功功率吗?”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不知能不能说明问题?

原来东方以经解答了楼主的问题。

其实我也没有研究过,毫无把握,UPS的电路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所以不敢在这儿回答,说不定楼主说:你这什么UPS?那我可不傻了眼?

引用 网友F:
一般UPS逆变器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器一方面起滤波作用,另一方面是抵消负载中的电感分量

东方:我以为很对!

XW:那加了电容器,蓄电池不会有时充电有时放电,到直流侧就不是无功了..兄弟 。平和的话不就对了吗?

东方:这是平和的代言人,他是假和平。

楼主(2009-12-02):
大家说的云山雾罩,我觉得好像问题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云山雾罩,我觉得好像问题没有这么复杂吧。

是的,没有这么复杂。

XW:那为什么大家说的云山雾罩呢?

东方:因为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到直流侧就不是无功了”。其实,并不是用直流侧和交流侧来区分有功和无功。

XW:什么是无功功率呢?

东方:在具有电感或电容的电路中,在每半个周期内,把电源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能量贮存起来,然后,再释放,又把贮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再返回给电源,只是进行这种能量的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这个交换的功率值,称为" 无功功率"。

        这里,并没有规定这个电源一定是交流电源,它也可以是直流电源。

        在UPS、EPS里,参与能量交换的就是直流电源。所以楼主说:“负载所需的无功功率需由蓄电池提供”。这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