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9-08-10):
我公司有一台台达VFD-B型变频器,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故障,报警显示为GFF,而且马上复位以后再运行又会有相同的报警,大概要等十分钟后再运行就一切正常,线路和电机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设置也应该没问题。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请懂的朋友介绍下。

网友A:
GFF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说清楚了。

网友B: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的原因

网友C: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D:
看看电源板上的零件:DCS1--DCS3是不是涂有黑胶,

如果是,是霍尔传感器电阻温飘造成,更换新的就ok.

网友E:
传感器有可能坏了,不行控制也换一块

网友F:
霍尔传感器坏了,上次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以为显示的是OFF呢?后来一查才知道了,更换就一切都好了!

网友G(2010-09-21):
我有台达变频器是接两个电机调到10hz就显示gff有时正常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