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停电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我公司是制药企业,搞发酵生产的,属于好氧发酵,必须由空压机不停地为生产输送氧气。可是最近一周内瞬间停电2次,就是供电线路出现晃电现象,35KV瞬间停电,造成空压机及部分设备欠压停机,给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何避免这种晃电现象呢?国内是否由此技术?

网友A:
我考虑应该是功率不够造成的

QQ308239408

网友A:
或者在终端做个保护装置

前提    源头要有电

楼主:
原因知道,主要是同一电网上的有些用户启动大型设备,或者有金属性接地等电气故障引起的,但如何避免对我公司电气设备的影响是个问题

网友B:
多引入一路电源了,双电源备用,另外输送氧气的回路可以考虑用失电延时保持回路,在电源闪动时不至于直接跳闸电源恢复后自动启动,节约时间。

网友C:
做好的办法是,双电源

网友D:
空压机瞬间停电不会有损失,储气罐内的压力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把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设备加上在线UPS,或采用防晃电接触器。

网友E:
的确,双电源供电是一个好办法。但成本有点高哦

网友F:
用一个电容延时器就可以了,能保证在0.5秒内的瞬间停电,接触器不会松开,电容的大小试接触器的线圈功率而定,用电容的放电来保持接触器的短时间吸合

楼主:
空压机功率比较大,1000KW的,10KV,瞬间失压后再次来电后启动过流保护跳闸,重新开机时间延长

网友G:
多引入一路电源了,双电源备用,我这是三路供电的,两用一备,用微机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自动切换的,,

网友H:
       我们也有这种现象。

我看是电网的问题你有三路也不一定有用。我在好家公司都遇到过,

网友I:
弄个稳压电源什么的净化一下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空压机瞬间停电不会有损失,储气罐内的压力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把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设备加上在线UPS,或采用防晃电接触器。

网友J:
空压站最好安排人值班,停车后赶快启动。

相信空压站应该有几个大储气罐。

基本没事。

网友K:
电压检测时加装延时或用个开关电源来检测直流电压也行

网友L:
加我的QQ51882139研究研究

网友M:
又是这个问题,郁闷,第二次看到了

楼主:
对:山水 关于

加我的QQ51882139研究研究

内容的回复:

我好友里面有你啊!沧海一笑

楼主:
2009年8月25日11:20,又发生一起瞬间停电事故!

网友L:
你在加我一下,我怎么找不到你呢

网友N:
给有大型电机的设备加随器补偿

网友O(2009-09-11):
我公司生产销售FS/E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延时脱扣时间0~3.0秒,能有效抵御晃电。

参数:-----1.线圈工作电压:AC220V,允许波动+15%~-20% 2.工作环境温度:-25℃- +85℃ 3.工作海拔高度:≤1000米 4.延时时间范围:0.5s、 1s 、1.5s、2s、3s 5.特殊规格可订做生产。6.“晃电”保护:当晃电发生使电源电压跌落到接触器维持电压以下时,接触器主触头延时释放,确保“晃电”间接触器不脱扣。

规格型号:FS18/E,FS25/E,FS32/E,FS40/E,FS50/E,FS65/E,FS80/E,FS95/E,FS115/E,FS150/E,FS185/E,FS225/E,FS265/E,FS330/E,FS400/E,FS500/E,FS630/E

产品应用范围:----- 石油、化工、钢铁的连续性生产企业。

欢迎来电咨询。
江阴联盛          小庄 0510-86878566

需要资料的,可以发我邮箱索要:zhl6453886@163.com

网友P:
高压用自动重合闸,低压用再启动器

网友Q:
供电污染日益严重,污染源谐波则严重威胁着供电,应查处谐波,保障供电。

网友R:
有趣!太感兴趣了!这是电网的问题呀!

XW:你怎么会有这个兴趣?电网有什么问题?

东方:我们老师说过,现代电力系统对电能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主要指标有五项:电网高次谐波、电压闪变与电压波动、三相电压及电流不平衡、电压偏差、频率偏差。以前只是听听,不知道有什么用。现在有实例了。这就是“电压闪变”吧?危害是很大呀!

XW:那怎么办呢?

东方: 两条思路:提高电能质量和自我保护。第一条和电力系统有关,但我国不知道能不能从法律上解决,国外的电网事故是要严重索赔的,所以供电部门才不敢马虎。第二条是自己可以做的,这也是国情吧。所以中国的稳压器用的很普遍,如果电力系统保证电压稳定,稳压电源就没有用了。

XW:那要楼主加稳压电源行吗?

东方:不一定行。一般的稳压电源反应较慢,对“闪变”作用不大,当然也会有所改善,不能根本解决。

XW:UPS行不行?

东方:UPS是可以的,但代价较高。

XW: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东方:应该是有的。可以把接触器线圈改为直流供电,适当选定直流电压和电容大小,一定可以解决闪变难题,而且还省钱。

XW:省钱这个不用你管,楼主不差钱。

网友S:
东方兄解释得很全面啊.可见学术修养功力非同一般哦.

和电网系统有关的我们就不必讨论了,毕竟民不与官斗嘛.再说以后还要靠他们脸色行事呢.

把接触器线圈改为直流供电的原理是什么?请赐教!

网友R:
把接触器线圈改为直流供电的原理是什么?以前已经讨论过。请参阅:“请教24V交流接触器能不能用在直流中?”一文。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2809453500014&page=1

请赐教!

网友T:
你们10KV配电室 没有 补偿柜  吗?

网友U:
空压机等开关拆除低电压保护,短时停电开关不分闸,35KV装自动重合闸

网友V:
看看高压保险

网友S:
把接触器线圈改为直流供电的原理已经明白了.

你是意思是自己装个直流电源,外线电压的闪变也不会影响到内部设备的运行.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W:
可不可以加个延时断开的保护,或者采用氧气罐的办法, 但是对氧气罐的安全要求不熟悉

网友X(2009-10-30):
这个问题我公司可以解决如果又需要和我联系QQ853667300.我公司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解决晃电瞬电,停电的最佳方案,为你解决用电问题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