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二变频器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楼主(2009-08-10):
我公司两台132KW发酵罐电动机由一台三菱变频器拖动,用西门子PLC控制,操作时极其不便。启动时一台变频,启动完后改为工频;再用变频器启动另一台,启动完后再改为工频。是由转换开关控制,而且是两地控制,对于电工操作还好说,操作工操作起来很繁琐,经常出问题,几个开关位置不对应开不起来,转换慢了就成了直接启动了,当初我就给领导提出用一拖一的,领导说花钱多。以后上变频可不能再用一拖二的了。

网友A:
楼主用过变频器自带的“频率到达“这个功能了吗?????????????

网友A:
一拖二起始很简单,就是利用变频器的频率到达功能,给出一个开关量的信号,并且配合PLC给远方及就地给出信号。

可以实现就地远方切换控制及自动控制切换!!包括切换时间及顺序等!

找一下您从哪里买的变频器,给你做的工控很失败、要求从新设计!!!!

这不久搞定了吗?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都这年代了,还用什么(手动)转换开关控制,用手动转换当然容易出问题,也非常繁琐。

其实完全可以将其设置为全自动的,不用说一拖二,即使一拖三、一拖四,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