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采集不准确

楼主(2009-08-10):
工程使用200的模拟量模块,发现数据跳变特别厉害,采用4~20mA 输入信号,拨码开关位置正确,测量电流值是稳定的,但是读上来的数据却晃动厉害,请教怎样处理?

网友A:
不会吧,我用得还可以,应该是有干扰吧

网友B:
周围有没有其它,电器。如变频器,电机~~机器是否接地

网友C:
应该是有共模电压  把所有的模块负极连接好 不管是已用的还是未用的 和电源的负极连接好 所有未用通道端短接好

网友:
S7-200的抗干扰能力就是这样  我以前做过电子称也是这样周围部线是有变频器吧   把接地在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D:
应该是有干扰吧,把线路改装好,最好把模拟输入的信号线跟其他强电原线分开,而且使用屏蔽线

网友E:
肯定是干扰问题,模块不会有问题的,我指的正规产品。模块的技术很成熟啦。

网友F:
                                         3楼正解

网友G:
做平均值

网友H:
可能存在共模电压  支持3楼

网友I(2010-02-08):
同意“在寻找自己”的观点,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采用CPU224XP、TD400C、SB70变频器,已开变频器,TD400C的数据改变很大,把热电阻模块的地和电源的地连接后,一切OK.

网友J:
如果使用3楼仍然有较大的波动话,又不能增加硬件的条件下,考虑写滤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