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机 转矩、惯量参数?

楼主(2009-08-10):
各位好:
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
要选择一个伺服电机应用(2.2KW)最高速度是3000RPM
扭矩是7.0NM最大扭矩是21NM
马达转动惯量是17.339(应该是KGM^2X10^ -4)
允许负载惯量是10倍马达惯量
是不是我的负载惯量只要小于10倍就应该没问题了?我的负载就可以转3000RPM?
负载是2KG 高1CM半径27CM的扁圆。我计算的惯量大概在0.07KGM^2用的运算软件。
0.07>0.017339就是我这个电机带不动这个负载了?
PS。那如何计算我带这个负载最大能转多少速度呢?

网友A:
负载惯量超出伺服的惯量匹配能力,伺服系统可能失稳,无法正常运行。

负载惯量未超出伺服的惯量匹配能力,伺服系统只是快速性下降,不至于失稳,运行速度不是问题,但加减速能力会相应降低。

网友B:
“0.07>0.017339就是我这个电机带不动这个负载了? ”

能动,但是动不好。比如,自动增益调整多半是调不出来了,如果驱动器不开放电流环参数的话,速度环也就必要指望响应能力了。加、减速慢一点,能凑合。

楼主:
谢谢大家。
“负载惯量未超出伺服的惯量匹配能力,伺服系统只是快速性下降,不至于失稳,运行速度不是问题,但加减速能力会相应降低。”
波恩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既然已经匹配为何还有启动能力问题?那如何才能选择最佳呢?还要考虑转矩?

网友C:
to never_gone Xnever_gone :

我的理解:

伺服系统只是快速性:伺服系统的位置/速度环 响应频率。这个与转矩关系好像不大,与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比相关

网友A:
伺服的快速性取决于转矩惯量比!

网友D:
负载是2KG 高1CM半径27CM的扁圆。我计算的惯量大概在0.07KGM^2用的运算软件。

如何计算的?要换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另外惯量匹配不合适对伺服电机的影响太大了,远大于力矩,速度。建议加一减速器,降低负载转动惯量,增大扭矩,这样电机也可以选择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