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大地规定为零电位?

楼主(2009-08-10):
  有人说:水位的高低是以海面作标准的,如一个水库的水面比海面高出100米,我们就说这个水库的水位是100米。

这样以海面的高度当作零,是很恰当的,因为海很大,加进去很多水或抽掉很多水,都不会使它的水位发生明宣变化。

同样,我们说电位的高低时,是把大地的电位当作零,这也是因为地球很大,即使我们往地球加进去很多电荷,也不会使大地的电位发生改变。

网友A:
    有道理。

要是可以把大地的电力利用起来那有多好呀?

网友B:
            楼主说的精辟!

网友C:
即使我们往地球加进去很多电荷,也不会使大地的电位发生改变。

这话我总觉得有点怪。

当我站在一个绝缘物上。用静电发生器把电感应到我身上。分分钟我身体的电位与地面相差十几万伏。但是我手上拿的电池仍然正极和负极之间是1.5伏。

我不认为是由于大地电位没有变化。其实变化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参考点再与大地比。

楼主:
  地球本身的电位肯定不是零,它应是一个带电体,地球像个电容。对向大地注入的电荷而言,因为地球的体积很大,电容大,那么地球的电位变化则可忽略,所以工程上就把大地的电位当作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球本身的电位肯定不是零,它应是一个带电体,地球像个电容。对向大地注入的电荷而言,因为地球的体积很大,电容大,那么地球的电位变化则可忽略,所以工程上就把大地的电位当作零。

有道理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没研究过,不过我赞同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