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导线颜色的英文缩写?急用。谢谢!

楼主(2009-08-10):
有谁知道导线颜色的英文缩写?急用。谢谢!

网友A(2010-12-16):
红H    黄Y       绿G       灰GRY       兰BU      棕BN      黑BK     粉红PK     白WH      黄/绿 Y/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H    黄Y       绿G       灰GRY       兰BU      棕BN      黑BK     粉红PK     白WH      黄/绿 Y/G

红是R

网友A:
是的,红色是R,不过还是粉红最搞笑了

网友B:
转个颜色吧

:丈青:navy
玉:jade
银:silver
沙子色:sand
青铜色:gunmetal
浅橄榄灰色:stone
米灰色:D/melange
米黄色:cream
咖啡色:coffee
酒红色:wine
金:gold
黄色:yellow
黑色:black
橄榄色:olive
粉红色:pink
古铜色:anti gold
自然色:natural
桃色:peach
水仙黄:daffod
珊瑚色:coral
青铜色:gilt
蓝灰色:pewter
湖水蓝:turq
红古铜色:bronze
粉玫色:fuchsia
淡黄绿色:pistac
彩虹色:rainbow
憬红色:shocking red
pink 粉红色
salmon pink 橙红色
baby pink 浅粉红色
shocking pink 鲜粉红色
brown 褐色, 茶色
beige 灰褐色
chocolate 红褐色, 赭石色
sandy beige 浅褐色
camel 驼色
amber 琥珀色
khaki 卡其色
maroon 褐红色
green 绿色
moss green 苔绿色
emerald green 鲜绿色
olive green 橄榄绿
blue 蓝色
turquoise blue 土耳其玉色
cobalt blue 钴蓝色, 艳蓝色
navy blue 藏青色, 深蓝色, 天蓝色
aquamarine blue 蓝绿色
red 红色
scarlet 绯红, 猩红
mauve 紫红
wine red 葡萄酒红
purple, violet 紫色
lavender 淡紫色
lilac 浅紫色
antique violet 古紫色
pansy 紫罗兰色
white 白色
off-white 灰白色
ivory 象牙色
snowy white 雪白色
oyster white 乳白色
gray 灰色
charcoal gray 炭灰色
smoky gray 烟灰色
misty gray 雾灰色
BABY BLUE 浅蓝
TIGERLILY 橘红
STORM 雾灰
WINTER SKY 天蓝
VAPOR BLUE 烟灰
OYSTER GREY 米灰
JESTER RED 大红
CANDY PINK 粉红
JAFFA ORANGE 橘黄
pale taupe 浅灰褐色
cracker khaki 杏色
tulip yellow 黄色
thirsty blue 浅蓝色
green mint 浅绿
banana cream 香蕉黄
Acid blue 湖色
Amber 琥珀色
Amethyst 紫水晶色
Antique 古紫色
Apple green 苹果绿
Apricot 杏黄
Aqua green 水绿色
Aquamarine blue 蓝绿色
Auburn 赤褐色
Azure green 碧绿色
Bay 枣色
Baby blue 浅蓝色
Baby pink 浅粉红色
Beige 灰棕色
Benzo blue 靛蓝色
Black 黑色
Blue 蓝色
Blue green 竹青色
Blue grey 蓝灰色
Bluish white 青白色
Bluish yellow 青黄色
Brick red 青莲色
Bronze black 射光黑色
Bronze blue 射光绀蓝
Bronze violet 射光紫蓝
Brown 棕色
Buff 浅黄色
Calamine blue 淡蓝色
Caramel 酱色
Cardinal 深红色
Carmine 紫红色
Carnation 肉色
Celeste 天青色
Chalky 白垩
Charcoal grey 炭灰色
Cherry 樱桃红
Chestnut 栗褐色
Citrine 柠檬黄
Cobalt blue 钴蓝色
Cochineal 胭脂红
Coco 黄棕色
Contrast colot r色
Copper red 铜色
Coral 珊瑚色
Cream 米色
Crystal cream 奶油白
Dark green 深绿色
Dark grey 深灰色
Delicate color 娇色
Deep green 墨绿色
Deep yellow 深黄色
Dun 焦茶色
Emerald green 鲜绿色
Florid 鲜红
French rose 法国红
Garnet 暗红
Geranium 原色红
Gold 金
Golden yellow 金黄色
Green 绿色
Grey 灰
Hazel 赤褐色
Hepatic 猪肝色
Hyacinth 紫蓝色
Indigo 靛青色
Ivory 象牙黄
Jade green 翠绿色
Lavender 藕色
Lias 淡紫色
Light grey 淡灰色
Lyons blue 蓝紫色
Mandarin blue 深蓝
Marine green 海水绿
Maroon 枣红;茶色
Medium blue 中蓝色
Medium yellow 中黄色
Milk white 乳白色
Ming blue 藏青色
Moss green 苔绿色
Navy blue 海水蓝
Nimbus grey 雨云灰色
Ocher 赭色
Off white 灰白
Olive 橄榄色
Olive green 草绿色;橄榄绿
Opaque 不透明
Orange 橘黄色
Oriental ted 大红
Peach 桃红色
Peacock blue 孔雀蓝
Pea green 豆绿色
Pied 杂色
Pink 粉红色
Pitch black 深黑色
Protective color 保护色
Prussian blue 普鲁士蓝
Purple 紫色
Purple bronze 紫铜色
Red 红
Reddish 淡红
Reddish yellow 浓黄
Rich color 浓色
Rose 玫瑰红
Royal blue 宝蓝色
Rust brown 鼻烟色
Sallow 苍黄
Salmon 橙红
Sandy 淡茶色
Sap green 暗绿色
Scarlet 绯色
Sepia 棕黑色
Shade 颜色深浅
Shocking pink 鲜粉红
Silver 银色
Sky blue 天蓝
Slate grey 鼠灰色
Smoky grey 雾灰色
Snow white 雪白
Soft color 嫩色
Sorrel 红棕色
Tan 浅棕色
Tapestry red 咖啡色
Tawny 黄褐色
Translucent 半透明
Transparent 透明
Turquoise 蓝绿色
Turquoise blue 土耳其玉色
Ultramarine 青蓝色
Ultramarine blue 群青
Umber 浓茶色
Verdigris color 铜绿色
Vermilion 桔红;朱砂红
Violet 紫罗兰色
White 白色
Wine red 葡萄红
Yellow 黄色
York yellow 蛋黄色
amber 琥珀色
antique violet 古紫色
antiquewhite 古董白
aqua 浅绿色
aquamarine 碧绿色
azure 天蓝色
baby pink 浅粉红色
beige 米色
bisque 橘黄色
black 黑色
blanchedalmond 白杏色
blue 蓝色
blueviolet 紫罗兰色
brown 棕色
burlywood 实木色
cadetblue 军蓝色
camel 驼色
charcoal gray 炭灰色
chartreuse 黄绿色
chocolate 巧克力色
cobalt blue 艳蓝色
coral 珊瑚色
cornflowerblue 菊蓝色
cornsilk 米绸色
crimson 暗深红色
cyan 青色
magenta 洋红色
maroon 栗色
mauve 紫红
mediumaquamarine 间绿色
mediumblue 间蓝色
mediumorchid 间紫色
mediumpurple 间紫色
mediumseagreen 间海蓝色
mediumslateblue 间暗蓝色
mediumspringgreen 间春绿色
mediumturquoise 间绿宝石色
mediumvioletred 间紫罗兰色
midnightblue 中灰蓝色
mintcream 薄荷色
misty gray 雾灰色
mistyrose 浅玫瑰色
moccasin 鹿皮色
moss green 苔绿色
navajowhite 纳瓦白
navy 藏青
off-white 灰白
oldlace 老花色
olive 橄榄色
olivedrab 深绿褐色
orange 橙色
orangered 橙红色
orchid 淡紫色
oyster white 乳白色
palegoldenrod 苍麒麟色
palegreen 苍绿色
paleturquoise 苍绿色
palevioletred 苍紫罗蓝色
pansy 紫罗兰色
papayawhip 番木色
peachpuff 桃色
peru 秘鲁色
pink 粉红
plum 杨李色
powderblue 粉蓝色
purple 紫色
red 红色
rosybrown 褐玫瑰红
royalblue 宝蓝色
rubine 宝石红
saddlebrown 重褐色
salmon 鲜肉色
salmon pink 橙红色
sandy beige 浅褐色
sandybrown 沙褐色
sapphire 宝石蓝
scarlet 猩红色
seagreen 海绿色
seashell 海贝色
shocking pink 鲜粉红色
sienna 赭色
silver 银白色
skyblue 天蓝色
slateblue 石蓝色
slategray 灰石色
smoky gray 烟灰色
snow 雪白色
springgreen 春绿色
steelblue 钢蓝色
stone 石色
tan 茶色
teal 水鸭色
thistle 蓟色
tomato 番茄色
turquoise 青绿色
turquoise blue 翠蓝色
violet 紫色
wheat 浅黄色
white 白色
whitesmoke 烟白色
winered 葡萄酒红
yellow 黄色
yellowgreen 黄绿色
darkblue 暗蓝色
darkcyan 暗青色
darkgoldenrod 暗金黄色
darkgray 暗灰色
darkgreen 暗绿色
darkkhaki 暗卡其色
darkmagenta 暗洋红色
darkolivegreen 暗橄榄绿色
darkorange 暗桔色
darkorchid 暗紫色
darkred 暗红色
darksalmon 暗肉色
darkseagreen 暗海蓝色
darkslateblue 暗灰蓝色
darkslategray 墨绿色
darkturquoise 暗宝石绿
darkviolet 暗紫色
deeppink 深粉色
deepskyblue 深天蓝色
dimgray 暗灰色
dodgerblue 闪蓝色
emerald green 艳绿色
firebrick 火砖色
floralwhite 花白色
forestgreen 森林绿
fuchsia 紫红色
gainsboro 淡灰色
ghostwhite 幽灵白
gold 金黄色
goldenrod 金麒麟色
gray 灰色
green 绿色
greenyellow 黄绿色
honeydew 蜜色
hotpink 艳粉色
indianred 印第安红
indigo 靛蓝色
ivory 象牙色
khaki 卡其色
lavender 淡紫色
lavenderblush 淡紫红
lawngreen 草绿色
lemonchiffon 柠檬绸色
lightblue 浅蓝色
lightcoral 浅珊瑚色
lightcyan 浅青色
lightgoldenrodyellow 浅金黄色
lightgreen 浅绿色
lightgrey 浅灰色
lightpink 浅粉色
lightsalmon 浅肉色
lightseagreen 浅海蓝色
lightskyblue 浅天蓝色
lightslategray 浅蓝灰色
lightsteelblue 浅钢蓝色
lightyellow 浅黄色
lilac 浅紫色
lime 酸橙色
limegreen 橙绿色
linen 亚麻色 (缩写不全)

棕色 Brown Br 蓝色 Blue Bl
红色 Red Rd 紫色 Purple Pu
橙色 Orange Or 灰色 Grey Gy
黄色 Yellow Ye 银白色 Silvery Si
绿色 Green Gr 黑色 Black 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