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多传重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我在一个6000吨水泥厂的窑主电机用的ABB   ACS800多传690V的变频器,在前期轻载调试中,一切正常。后来窑内砌砖后带料运行,变频器无法启动主电机,启动速度加到40转左右就不再上升,变频器的电流达到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变频器报堵转故障,停机。现场电机启动时的现象是向前转一点,然后反转一点,再向前转一点,再发转这样来回动作,调整参数后仍然解决不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呢,各位前辈要多多赐教啊

网友A:
带载运行不信~~~那空载行不。向前一下,向后一下,是启动前直流制动。看一下变频器是否与电机匹配

楼主:
空载没有问题,电机辨识也很正常

网友B:
拖不动.功率怎么匹配的?

网友C:
如需要维修可跟我联系,杭州中金15306579253

网友D:
可联系我,能熟练调试ACS800变频器. QQ66061731

网友E:
别卖关子了,这我调试过我告诉你,你把转矩和电流都调到250%就可以了.

网友F:
空载怎么样,也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晕到~~~调到250%能调到吗。那可是一般变器的极限了,大多通用变频器的过载是150%一分钟。大多变频器的模块电流倍数也才是实际电流的2.5倍。不知道你怎么调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