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进:伺服系统中第3个编码器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09-08-10):
BERGLARH 伺服系统,驱动器为TLC634F。按照手册,第一个接口M1为RS422-C接一个编码器,是作为setpoint用的,同时该信号也接入PLC的“2 incremental encode input block”;第2个接口M2为HIFA_C,接AC伺服马达上的编码器作为feedback;第3个接口M4是RS485_C,也接了个编码器(牌子上是TR CE 65M型的,工件上的)。TR CE 65M 编码器用了个25PIN的插头,前1-10接到PLC的DI,后面22 23就接了RS485+和RS485-。根据这么多信息请教高人这个控制系统大概是怎么控制的?第3个编码器起什么作用呢?

本人对伺服系统和编码器知道的很少,请大家不吝赐教,别笑话咱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作位置检测用的,相当于光栅尺的作用。

就是定位用的。

QQ:942724632

网友B:
对于TLC6(TwinLine)系列而言,其不同位置的接口功能是相对固定的:

M1:脉冲位置给定(电子齿轮模式)或可作为主轴编码器位置给定(电子凸轮模式);

M2:电机编码器位置反馈(至TLC6驱动器);

M3:电机编码器位置仿真输出(至上位控制器);

M4:通讯接口模块;

楼主:
驱动器设置在电子齿轮模式,那么PLC给驱动器的+/-10V模拟量控制信号是控制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