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不能上载程序

楼主(2009-08-11):
CPU 是P57 1634m我的软件是UNITY PRO 2.3,联机的时候没有上传程序到PC,但是可以使PLC RUN<-->STOP切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联机的时候,又没有任何提示?
不能上传程序,我怀疑有可能是你的Unity版本太低,和硬件firmware不匹配。

网友B(2009-11-20):
我也碰到个 后面有以太网就可以上传了 你试下

网友C:
PLC如果你在线修改过程序,直接断线前有个提示是否需要上载信息,选择上载,不然下次链接后就无法上载程序。

网友D:
UNITY PRO 3.1可以

网友E:
4.0都不行。

网友F:
如3楼说的:PLC如果你在线修改过程序,直接断线前有个提示是否需要上载信息,选择上载,不然下次链接后就无法上载程序。
其实你还可以在选项设置里把上载信息改为自动,每次改过程序后,PLC与电脑设置都会同步了,下次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G(2009-12-31):
3楼的说法是对的,最后一次断线时,如果没有选择上载同步信息的话,下次连接就无法上载信息,神也就不了。按照7楼的方法的话,设定为自动上载,如果在程序量大的情况下会影响PLC的系统扫描时间。所以,要跟据具体情况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