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三菱FX2N PLC连线

楼主(2009-08-11):
我们有一506L的威纶触摸屏与三菱FX2N-64MR通过PLC的编程电缆口连线后,威纶触摸屏显示报警: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另外威纶触摸屏选用的是PLC 485接口。多次设定相关系统信息后,仍然报警,求高人指点。感谢,等着用呀。

网友A:
估计你的设置问题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济南创捷专业代理威纶触摸屏,艾默生变频器PLC,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触摸屏电话0531-86972485/QQ:331202286栾女士 价格合理,交货及时

网友C:
线是自己做的吗?参数设对了吗?触摸屏端口是否损坏?都确认一下!

专业触摸屏维修\升级\更换\改造!

QQ:397331075  020-22157095

www.sookom.com

网友D:
重新设定参数试试,首先确定是触摸屏还是PLC的问题。

维修各国家的触摸屏(屏碎,黑屏,白屏,触摸不好用,无通讯等故障)、西门子S5 PLC和各种变频器。

 http://www.xilin.cc,电话:15810477291

网友E:
维纶触摸屏软件你是用的EM标    Easy Manager 500 软件吗?维纶还有一种触摸屏软件  以  F 开头后面的我记不清了, 我以前也是用的跟他一样的兄弟,结果不好用,又从新下载一新的转换后好用。

网友F:
呵呵;电缆不对;

还是直接买条电缆吧;

网友G(2009-10-22):
哪有GP477人机与三菱PLC的连接线,?

网友G:
邮箱:460861719@QQ.COM

网友G:
哪有GP477人机与三菱PLC的连接线,?邮箱:460861719@QQ.COM

网友H(2009-12-01):
工控技术交流超级群:43175544 大家可以到这里交流学习

楼主(2010-01-21):
直接用另外一个通讯口即可。考虑一下其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