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_TRIG模块的作用

楼主(2009-08-11):
在资料上看到说:R_TRIG模块是用来检测一个布尔变量的上升沿。即只有当输入从FALSE变为TRUE时,输出才会为TRUE,其他任何时候,输出都是FALSE.

但我不解的是:是不是只有输入从0到1跳变的那一瞬间,输出才为TURE,然后即使输入稳定在1状态了,输出也还是会马上变为FALSE? 那这种输出的瞬间TRUE状态到底能保持多久?是几ms? 另外这个模块在工程实践中的通常是做什么用途?

多谢各位高手解答,越详细越好。(新手没什么分,请各位谅解)

楼主:
有知道的高手吗?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扫描周期吧

网友B(2012-05-14):
就一个扫描周期,即使停留在1状态,它也只有在扫描周期内为true,比如接个灯,过一段时间就会闪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2015-03-19):
Somachine软件中BLINK模块后无法使用R_TRI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