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转速要怎样计算?

楼主(2009-08-11):
我现在用一台电机和一个减速器来带动一根轴。控制要求是:轴的线速度是200m/min,轴的半径是:10CM,减速器的传动比是:5:1,请问电机的转速要怎样算出来?计算公式是什么?很急。。。

网友A:
。。。这个还要公式??

10cm=0.01m,0.01m×2π×A=200m,A=200m所用的圈数,即轴的转速是Am/min,再比上传动比就好了。。

网友B:
呵呵,这个问题仔细考虑一下即可想到方案,速度 V=S/ t ,这个公式应该记得吧!你没提到你用什么传感器检测速度?

但在程序中可以,怎么表达这个公式哪, 看看下面的公式:

即在程序里对反馈的位置采样,然后除时间;

网友C:
                                                     V(线速度)

N(电机转速)=n(减速比)*——————

                                                       2Rπ

网友D:
我实在饿得不得了求好心人给我2元钱买个面包。

谢谢!

70个人经过。只有3个人口袋里有钱。一个哐啷。一把硬币洒了,大概也有两块钱吧。一个很好,一手拔出口袋中全部的散钱,其中一张是两元的。有一个丢了个一毛钱。有个仍了两个1块大铃铛。另外还有一个坏蛋,在兜里敲了一大节烟灰。还在旁边放了横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