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关闭时可否关闭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2009-08-11):
如题:哪位大哥可否帮帮小弟。intouch是否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实现关闭INTOUCH连带关闭操作系统,还有就是INTOUCH有没有哪个函数是关闭打开的应用程序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通过使用函数StartApp,执行windows关机命令shutdown.exe,关闭计算机。

楼主:
对:ckdatong 关于

当然可以实现,通过使用函数StartApp,执行windows关机命令shutdown.exe,关闭计算机。

具体语句应该怎么写呢?还有我就是要执行的是关闭INTOUCH时连带关闭电脑,这样可以做到么?等着你的答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先执行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close");

再执行StartApp("shutdown.exe")

如果要关闭电脑,实现上第一条没必要写,因为关闭电脑,intouch程序会自动关闭,上面两条语句可以加在intouch界面的一个按钮的命令下。

楼主:
对:ckdatong 关于

先执行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close");

再执行StartApp("shutdown.exe")

如果要关闭电脑,实现上第一条没必要写,因为关闭电脑,intouch程序会自动关闭,上面两条语句可以加在intouch界面的一个按钮的命令下。

谢谢你了 我还想问下如果操作员强行关闭INTOUCH(用art+f4)来操作,是否也可以使用某种手段来是用户关闭INTOUCH的同时关闭电脑。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如果操作员强行关闭INTOUCH(用art+f4)来操作>,一是可以用系统自带功能,就是全屏后,必须输入口令后,退出"View";二是写全局脚本,如果按下alt+f4,就什么也不执行。

网友B:
说得好,顶

你可以用键盘过滤程序来关掉一些系统键。也可调用WINDOWS API的方法来关WINDOWS

-------------------------------------------------------------------

MY BLOG: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C:
各位大哥,我想问下如何实现进入了Intouch 的WindowViewer后禁止Windows的开始菜单键。即进入了WindowViewer后不可以再切换到Windows了。

网友A:
进入Intouch,选择特别->配置->windowviewer,在里面选择<窗口配置>,在<其它>项里设置即可。